求助一下船的问题。

楼主(2020-03-25):
各位大佬,我的105号船用的260电机开一两分钟有的时候就会动力不足,甚至不转了,这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2s2200毫安的电池电调用的是30a的请问我哪里错了?ps我把双桨改成了单桨。第一次做很丑,请大家勿喷。谢谢!

网友A:
在硬件设备是好的前提下,看下是不是过热保护,电调降功率甚至关不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硬件设备是好的前提下,看下是不是过热保护,电调降功率甚至关不功率。

如何取消呢

网友B:
多半电调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电调过热保护

如何取消呢还是有别的办法

网友C:
有没可能是桨太大了,电机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可能是桨太大了,电机过载

桨叶一厘米都不到

网友:
取消热保护?那就直接烧毁了。

网友:
做水冷散热啊,取消保护就等着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叶一厘米都不到

看看螺旋桨运转顺畅不,不顺畅有可能没有桨也过载呢

网友:
这里面这么乱

网友:
不知道这个260电机的参数,也可能额定电压是6v(目测转速为6v 15k rpm),你用2S锂电转速过高,就算桨比较小,也容易过热。PS:看图感觉轴系和电机出轴的同心度也有点问题。不知道跑起来异常噪音大不大?正常情况应该只有电机高速旋转的声音,其他的摩擦声应该极小,若有其他异常的摩擦声(如金属之间的摩擦声,塑料之间的摩擦声),多半是同心度不好导致的,这会大大增加电机的负荷,极容易导致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