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狸能做载机吗?

楼主(2020-03-25):
海狸轮轴容易弯曲很少飞,想玩FPV又想续航久一点,几分钟就下来没意思不飞高不飞远

网友:
这个飞机不适合当载机,续航十来分钟没问题 ,但是摄像头安置哪里都不太合适,我一般对着牵引头那里拍被牵引飞机。
FMS 适合当FPV载机的  像真感来说我喜欢虎猫  1.4翼展的很多都合适,初教六啊T28啊 反正都挺好。 驾驶舱都是有贴纸的。 还有F3a 和刀锋 540这个便宜,飞过不少 1.1翼展的最合适的是pc21 。主要是1.1的本身续航短。再加摄像头图传增重不合算,PC21 正好驾驶舱就是电池盖方便安置。
最便宜的应该是 那个ASW28 滑翔机。这个只能装图传一体200MW了。 不宜太重.
考量驾驶舱在重心不远位置,不影响续航就行了。太靠前就不能用大电池了。

网友A:
海狸翼展大, 可以装更多电池, 做载机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狸翼展大, 可以装更多电池, 做载机没问题的

你试过?不知道能抗多大电池,而且降落怕对轮轴产生很大影响,经常重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不知道能抗多大电池,而且降落怕对轮轴产生很大影响,经常重降

翼展越大载重越大。听说可以放6s  10000mah电池。前提是你要配好重心。你要玩fpv肯定要装飞控的。用自稳降落,多练习两下不会重降的。冲浪者x8都能当fpv。只要是固定翼。限制真不多。唯一的区别是续航的问题。
   不建议远航,远航相当于无人机,就不是航模了。小心被警察请喝茶。

网友(2020-07-31):
我的海狸买好了, 也是打算用来做fpv载机的, 但是发现并不适合。
虽然翼展大, 起飞重量大,但是自重也很大, 装好飞控, 不带电池, 不带图传相机, 自重就3.2公斤多点了, 淘宝说明上起飞重量3.8公斤, 装不了多少电池了。
做fpv载机, 还是买专门做载机的飞机吧, 比如天捷力的死胖子, 我装好, 不带电池1.7公斤, 起飞重量可以做到3.8 公斤;有天捷力的云团, 装好2公斤, 起飞重量可以达到4.5公斤。还有光环, 大猎鹰, 双子星之类的。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