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不同螺距出现不同的双桨情况,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查看数: 1198 | 评论数: 19 | 收藏 3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20-3-25 12:01

正文摘要:

比如油门、螺距60%时候,有双桨 油门、螺距升到70时候,双桨则消失 重回螺距60%时候,双桨又出现 原因是什么,各位大神求留言指教 可能双桨严重,下地电调烧了。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推力装反了也可能这样

请问什么时推力?

引用 网友B:
推力装反了也可能这样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旋翼头已经更换了,依然如此,我想应该是螺旋桨了。

换桨尝试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如果旋翼头结构没问题,那通常就是两点:一,大桨硬度不一致。二,横轴胶圈松动或者老化。我觉得 ...

旋翼头已经更换了,依然如此,我想应该是螺旋桨了。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如果旋翼头结构没问题,那通常就是两点:一,大桨硬度不一致。二,横轴胶圈松动或者老化。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大一些。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中山兄意思是,球头松了吗?
好盈电调,面目全非

我之前是金属球头松动,没有拧紧!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所有球头连接处,我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另外,问一下,这是什么电调???

中山兄意思是,球头松了吗?
好盈电调,面目全非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所有球头连接处,我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另外,问一下,这是什么电调???
引用 网友E:
十有八九是舵机行程问题
引用 网友F:
什么机?450弄好,大机不会有问题。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机子是因为桨不行,一会有一会没有,换了桨就好了~
引用 网友H:
横轴有没有变形,和两支大浆的一致性检查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人慰问一下楼主的电调呢

你懂我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人慰问一下楼主的电调呢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两个奖的一致性不好。一个软一个硬。
另外调双桨主要看悬停低转速没有就好了。低转速没有双桨,高转速一般就更没有了。
不要先看高转速,再看低转速。
引用 网友K:
用电子螺距尺把两个桨的螺距全测一遍,用正反连杆精细调整到一致就好了。

如果实在调不好,有可能是中联、横轴、主轴变形了
引用 网友L:
雙槳很難調的,拉杆長短,球頭松了些許,都可能出現雙槳,不差得離譜的雙槳可以不理
引用 网友M:
可能原因:1、桨变形了,两边桨升力不一致,2、舵机行程不一致。如果练习悬停和简单航线螺距变化不大可以不必理会,调到悬停没双桨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

补充:桨已经做动静平衡

整个旋翼头都已经更换

目前就没有换螺旋桨

但依然出现这个情况

莫非是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