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尾无刷电机无力无法锁尾

楼主(2020-03-25):
如题,最近在做1/48的直九直升机,用伟力k124(1s动力)改了尾无刷涵道(mx3a电调刷了BL,1s15000kv电机,AEO的30mm 8叶涵道桨叶)
离地没有问题,但只要一离地就无法锁尾,尾涵道简单的吹秤只有可怜的8g.....
以为是桨叶太沉电机带不动,后面更换了30mm的4叶无人机桨,推力反而更小了;
我现在用的这一套硬件和阿甫兄弟的一样,但他的直九就飞的很好,锁尾没问题,各种机动也可以完成;
在下已经把遥控器设置都完全复制过来了(降螺距减反扭),但依旧不行;
百思不得其解,求老鸟解惑....

网友:
你刷bl了吗?

楼主:
刷了的,也是跟阿甫的设置一样,现在最头疼的就是为什么我都复刻过来了,机子还是无法锁尾

网友A:
看样子是桨装反了??!吹错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桨装反了??!吹错了方向

尾涵道吹风方向没有错!我没有犯这种低级错误!
现在就是感觉风不够大ORZ

网友B:
电机对吗?

伟力k124是1s电压 起飞重量46克 飞行5分钟 升阻比不会太高 按3计算 阻力15克 尾力臂比较长 算10克
考虑到锁尾和机动 按3倍留余量 尾电机要20-30克推力差不多够了

目前的65mm无刷穿越机大概25克 单个电机按3倍推重比算 大概20克

建议买0802无刷 kv22000左右 配合1s应该就够了
另外四叶桨要完全包在涵道外框里面 减少桨尖涡流损失
还不够的话只能增加桨叶数 或者增加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对吗?

伟力k124是1s电压 起飞重量46克 飞行5分钟 升阻比不会太高 按3计算 阻力15克 尾力臂比较长  ...

感谢你带来的干货知识;现在这个电机是0706 kv15000,照你的说法就是这货功率还是不够?
kv值越大扭力越小,上这么高的kv会不会无法驱动30mm8叶的涵道?
另外我了解到涵道是靠堆电流把功率堆上去的,高电流通过尾电机的话,是否会造成主电机电调分电不足呢?
望赐教!

网友:
哦,可能是我眼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带来的干货知识;现在这个电机是0706 kv15000,照你的说法就是这货功率还是不够?
kv值越大扭力越 ...

按穿越机配置 负载 电压都在正常范围 电流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还不行 就用更大体积重量的电机 或者买整套的AEO涵道
地平线有个28mm涵道 转速功率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穿越机配置 负载 电压都在正常范围 电流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还不行 就用更大体积重量的电机 或者买 ...

还有就是刚才那个起飞重量,124原厂的机身加上电池,起飞重量是86g左右,原厂8520尾电机带的是55mm双叶桨
你计算无人机拉力的时候,应该是默认的用四叶桨吧?
现在目标是使用上AEO的8叶涵道桨,会不会有所不一样?
关于分流问题,四轴有专用的分电板吧?伟力124的主板不是专为双无刷设计的.....
我现在是把尾无刷的电调并联在主电机电源上了,这个分流好像就不过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穿越机配置 负载 电压都在正常范围 电流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还不行 就用更大体积重量的电机 或者买 ...

地平线的绝版货.....想买还真有点难度另外,这架成功后,可能还要再做其他涂装版本的直九,不能重复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地平线涵道在你买电调的那家店就有
8520加55mm桨 这是很大的拉力了全速在26克 配更大的桨可以到35克 悬停按13克计算
如果无刷不行的话就用8520加四叶穿越机桨 怎么样 或者加涵道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涵道在你买电调的那家店就有
8520加55mm桨 这是很大的拉力了全速在26克 配更大的桨可以到35克 悬停 ...

8520带4叶无人机桨不行的,我之前试过锁不住,而且电机发热厉害;话说22000kv电机带8叶桨的电流怎么估计啊?我现在这个3a电调,叠焊三层带15000kv就已经有点温度了
估计换了22000kv就撑不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了的,也是跟阿甫的设置一样,现在最头疼的就是为什么我都复刻过来了,机子还是无法锁尾

你把涵道接到主电机上试下看推力够吗?还有就是你接尾电机退油门尾电机转左右转动机体陀螺仪有补偿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涵道接到主电机上试下看推力够吗?还有就是你接尾电机退油门尾电机转左右转动机体陀螺仪有补偿效果吗 ...

额,主电机的直径大于涵道桨叶的内径了,我这是直接套在电机的外转子上的;
陀螺仪补偿是有的,我现在就是发现补偿到最大以后,还是无法抵消反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主电机的直径大于涵道桨叶的内径了,我这是直接套在电机的外转子上的;
陀螺仪补偿是有的,我现在就 ...

我意思是把尾电机接到主电机的通道推油门看下推力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把尾电机接到主电机的通道推油门看下推力是不是正常!

在dalao的建议下换了BL版本,12.1→10.3,涵道风量增加不少,是版本太高主板无法识别?
还有现在供电不太稳定了,我买了10v2200uf的电容准备替换原主电调上的16v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把尾电机接到主电机的通道推油门看下推力是不是正常!

您说的尾电机接到主电机的通道很难实现啊,要改焊才能把信号线接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尾电机接到主电机的通道很难实现啊,要改焊才能把信号线接上去

尾电调的信号线+-接到主插头的上面!看下输出调速推力有没有明显的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dalao的建议下换了BL版本,12.1→10.3,涵道风量增加不少,是版本太高主板无法识别?
还有现在供电不 ...

这个不知道,我买的尾电调是黑翅家的电调和刷电调的一起才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