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x飞控等,电流计电压计输入检测端口的允许电压个电流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0-03-25):
手头有个cuav v5飞控运行的px4固件。请问电压电流检测端口允许输入的电压电流是多少。想自制一个高压的电流计

网友A:
淘宝搜apm电流计里面有介绍啊~最大输入电压25V,可测量最大电流为9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apm电流计里面有介绍啊~最大输入电压25V,可测量最大电流为90A

不是这个数据,电流计是把电压分压以后,供给飞控的检测端口,我想知道这个检测端口是电压电流量程范围是0-5v还是3.3v并且准许电流是多少mA。用来选取分压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