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在户外少量的喷涂模型用什么牌子型号的气泵和喷笔好

楼主(2020-03-25):
打算在户外少量的喷涂模型,用什么牌子型号的气泵,喷笔性价比高

网友A(2021-01-17):
用小龟泵吧,可以自己组个锂电池,连电都不用外接,野场赶场子都行,笔追求不高国产0.3/0.5足够,要求好一点优速达0.3/0.5,再好的笔的话泵就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