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刷PIX固件后不识别GPS和遥控器PPM。

楼主(2020-03-25):
最近把OmnibusF4V3刷上PIX固件。现在GPS和接收机不能被识别。哪位大神搞过吗,接收机用的openlrs

<

网友:
f4v3的板子要选 ppm 和 sbus 确认选对了, 我刷完就没问题, gps接的就是普通的串口,如果不能识别应该是接错了

网友:
F4V3还能刷这个固件呀,不错,betaflight,inav,pix,apm都能刷,我手头也有一个,赶紧试试。
<

网友A:
出厂默认S,BUS和中间的焊盘是连接的,也就是TX6。要使用GPS,必须用小刀割断S.BUS和中间那个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默认S,BUS和中间的焊盘是连接的,也就是TX6。要使用GPS,必须用小刀割断S.BUS和中间那个焊点

现在搞好了,好像是板子上的6号串口对应地面站里面的3号串口吧
<

网友(2021-06-09):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好了,好像是板子上的6号串口对应地面站里面的3号串口吧

串口也可以自定义的,在参数设置那里对照填就行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好了,好像是板子上的6号串口对应地面站里面的3号串口吧

要切焊点?
<

网友(2021-08-07):
看PIX说明。好像是说默认飞控板上 焊接PPM接入 然后飞控会自己识别接收机的类型。所以要在飞控上短接PPM模式的焊点。

网友:
能分享一下接线图片吗 我也想用F4刷这个固件

网友:
如果这个飞控 BEC接入供电 好像还要去掉一个二极管,我都是在官网看的

网友:
模友请教下啊 我的PPM也是连不上PIX 求教,有联系方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