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0cp准备改装2w功放

楼主(2020-03-25):
准备从高频头取电,这个控高频头插口哪个脚是正极哪个脚是地线啊。功放到了改不了。

网友A:
你一开控别人飞机刷刷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开控别人飞机刷刷往下掉

跳频技术不会的

网友A:
我把100W短波电台架你旁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100W短波电台架你旁边试试?

100w是100w,2w是2w

网友:
只是告诉你带外过载连波段都可以无视,不用说跳频点了。

网友:
请教下楼主,cap是固定翼版,chp直升机版,cp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一下头两脚也就是图片的ppm,电压是11.5v,ppm电压比电源高吗?

网友:
连接你需要的电压就行

网友:
高频头 5v供电

网友:
别瞎折腾了没用

网友:
然后呢?结果...最终...可行吗?干扰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