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m2快完工了

楼主(2020-03-25):
每天下班回来还得哄崽,断断续续的弄,终于要接近尾声了,测试了一下主电机,动力不错,本来想用2s的,因为电调有电压保护吧,用不了2s只能用3s,机身使用的130的,尾管换成了5mm,脚架加了3mm铜柱,m2主板也缩减了尺寸,螺丝固定在机身上了,尾电机是hcp100s的,主轴想用光轴的,一直没找到可以钻旋翼头螺丝固定孔的,干脆用3*1碳纤管,便宜还省事

网友A:
用m2心脏改这个 真会折腾

网友B:
赞一个,我也打算用130改个小m2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主电机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主电机用的是什么型号

电机是2204,kv22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我也打算用130改个小m2

嘿嘿,搞起来

网友C:
主轴不够强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2心脏改这个 真会折腾

哈哈,我玩直机最大乐趣就是折腾,各种改

网友:
怎么大了往小的改?

网友D:
纳尼,把M2的三合一高度切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不够强度吧

碳纤管很结实的,而且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纳尼,把M2的三合一高度切短了???

是的,拆开后你会发现里面很空旷

楼主:
不含电池110g

网友E:
飞的效果和130比提升大吗?

网友:
赞一下 等lz完工试飞效果

网友F:
改了只能裸飞了,头盖应该装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的效果和130比提升大吗?

还没完全完工,到时完工了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了只能裸飞了,头盖应该装不下吧。

头罩问题好解决,用130的改造一下就可以,或者用950的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