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对于固定翼调节PID的简单教程

楼主(2020-03-25):
本帖是翻译和总结INAV开发成员之一Paweł Spychalski于2019年9月9日的视频教程,主要是讲固定翼如何使用INAV调节PID,废话不多说,总结如下

步骤流程如下:

1.调节重心,老话常谈,CG调不好,头重尾重的情况下,任何PID都没用,所以先调节好重心,配平。虽然说头重比尾重“安全”一些,但是头重还是很难受。

2.先试飞一圈,感觉机械上没什么问题。

3.设置Rates:这里作者给出了一个参考数据,可以根据个人情况来慢慢调节。

4.Auto-trim:再次试飞,获得一定高度后使用auto-trim来调节舵面,调节的依据就是飞机能够平飞,直飞。
  具体的使用办法,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a.切换至手动或者半自稳(horizon)模式,手动操纵,保持飞机能够平飞和直飞
    b.此时保持打杆的位置,使用遥控器进入auto-trim模式,此模式是可以与手动,半自稳,全自稳叠加的模式,进入该模式后,保持2~3s,飞控板会记录当前的舵面微调信息,这样操作杆恢       复初始位置,飞机理论上也能平飞直飞。如果对当前调节不满意,退出auto-trim,然后继续重复1和2步骤

  c.如果对调节满意,保持auto-trim模式的开启,降落飞机,然后disarm,此时飞机算是完成auto-trim。切记,落地前以及disarm之前,退出auto-trim是没有用的。舵面会恢复至调平前的状态。
5.Auto-tune: 这个也是INAV的重点,该模式类似auto-trim是可以与飞行模式叠加的。其实根据作者的说法,固定翼使用Auto-tune虽然同时调节了PID,但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feed-forward的估算。
   Auto-tune的用法:
   a.起飞获得高度
   b.任意飞行模式都可以,不过作者推荐使用手动模式,然后打开Auto-tune

   c.保持Auto-tune模式打开,然后操作飞机进行大动作飞行,每次大动作尽量保持一个自由度上,也就是说,单纯翻滚,单纯俯仰,最好不要翻滚和俯仰同时进行
   d.刚开始auto-tune飞行的时候飞机会不好飞,但是随着在该模式下飞行时间变长,飞控不断自我调节PID等参数后,应该会越来越好飞,这也是作者推荐auto-tune尽量长时间飞行的原因。

   e.当你觉得飞机差不多调整好了的时候,退出auto-tune模式,一定要退出。一定要退出。一旦退出,飞控会暂时冻结现在的PID参数,否则你一直飞,然后落地,这个过程飞控会继续计算,这样会影响调整效果。一句话,满意了,立马退出auto-tune,然后降落。
   f.落地后,先别着急disarm(这点我自己都老犯错,直接disarm解锁,一切重来), 你要使用操作杆的combo去保存之前你满意的PID,操作杆的combo如图:

最后一张图根据美国手日本手的不同,可能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仅供参考。

6.Gyro LPF设置:Gyro LPF cutoff frequency(陀螺仪低通滤波)直接设置为20,可能是固定翼不需要太多的滤波考虑。

以下是有争议的一点:
7.P原作者说是设为0,但是我看评论区说设为0会影响RTH等自动飞行的模式,所以还是慎重,我个人设为0,原因是小机子,没有安装GPS不存在自动飞行的说法但是如果打算使用RTH,建议不要设为0

争议完毕

8.I不要超过10,一般auto-tune之后不超过10的话就不要管,正常范围在6-8,超过10了的话,可能是飞机装机的问题。

最后作者还提到了个 这个我暂时没研究明白,但也不是很重要的,可以暂时忽略不计。

此外,作者推荐使用纯手动来飞,这样才有感觉。

以上是视频的总结,水平有限,欢迎纠正和补充。

最后附上链接 https://youtu.be/A45vc4OihgY

楼主:
估计看得人很少,权当是给自己做了个笔记吧~~~~

网友:
關鍵調完後的效果要有對比。不然做了沒效果也沒用。固定翼FPV時拍的視頻好多都是橫滾軸向晃,所以不舒服,如果自動調參後能緩解或做到增定作用,我想還是會有不少人跟進的,還有新手要大膽嘗試。

网友A:
pid值能不能旋钮调节的?没玩过inav

网友B:
正在开始玩INAV飞固定翼,可以尝试一下,谢谢LZ了!! 对了再问一下 disarm 是锁定的意思么?第一步完成后退出模式,降落然后锁定 数据就保存了 第二部保持模式然后降落锁定以后不要再解锁 否则飞行的数据就没有了,要重新飞,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开始玩INAV飞固定翼,可以尝试一下,谢谢LZ了!! 对了再问一下 disarm 是锁定的意思么?第一步完成后退出模 ...

对的,auto-tune在落地后不要锁定,使用stick-combo保存参数后再锁定。不过auto-tune在空中调试完后,要退出该模式,因为降落过程的动作比较小的阶段不应该被用来计算PID

网友:
INAV现在越来越好用了

网友C:
这个老毛子的英语口音很重,而且喜欢装作自己很幽默的样子。结果说出来的英语更难听。他有一个网站在卖自己的东西。喜欢说自己是个工程师,让别人相信他。关于p的值,他说调零这一点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建议听他的东西要有所选择。就目前来讲,他是I nav的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老毛子的英语口音很重,而且喜欢装作自己很幽默的样子。结果说出来的英语更难听。他有一个网站在卖自己 ...

p为0我也觉得有点问题,所以标明有争议的一点,不过近距离fpv手动飞,我打算试试p为0
来自微站

网友C:
引用 楼主:
p为0我也觉得有点问题,所以标明有争议的一点,不过近距离fpv手动飞,我打算试试p为0

我用冲浪者试了一下。P为0的时候,飞机会抖动的很厉害。差点降落不下来。当然这个也可能和其他的配置有关系。

网友D:
arwing,直接载入预算的参数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wing,直接载入预算的参数不好么?

根据每个人装机情况,可能还需要调整,不过预设参数作为估算起点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冲浪者试了一下。P为0的时候,飞机会抖动的很厉害。差点降落不下来。当然这个也可能和其他的配置有关 ...

我看油管评论,有的人用p为0确实飞的好一些。你用什么模式飞的?是不是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值能不能旋钮调节的?没玩过inav

可以的,可以自行设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油管评论,有的人用p为0确实飞的好一些。你用什么模式飞的?是不是手动?

我是用angle模式飞行。我的冲浪者有两公斤重,用手动飞的话比较危险。我的操作方式是在angle模式下面逐渐增加各个值。主要是针对I,FF多一点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angle模式飞行。我的冲浪者有两公斤重,用手动飞的话比较危险。我的操作方式是在angle模式下面逐渐 ...

哦,原来如此,他说的p为0估计是针对纯手动的优化吧,这点还需要飞了才知道,当初评论里说飞的更好的人,确实是在纯手动里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他说的p为0估计是针对纯手动的优化吧,这点还需要飞了才知道,当初评论里说飞的更好的人, ...

根据我自己实际飞行调节的经验,其实主要是调I。I的大小范围很大,只要不出现漂移(不够)或者抖动(过多)就可以。另外在风大和风小的环境下面也有一定区别,还有在不同机型下面也有区别,在使用不同舵机的时候也有区别,还要设定一个rate.......目前我主要在冲浪者飞鲨和minitalon三个机型之间做实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他说的p为0估计是针对纯手动的优化吧,这点还需要飞了才知道,当初评论里说飞的更好的人, ...

你可以在地面上调整看一下它的变化,P值是舵面是根据飞机抖动的方向进行反向补偿,随即复位。I值是直到水平才复位。所以在无风的情况下可以0值P。但是我也怀疑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我漏了设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地面上调整看一下它的变化,P值是舵面是根据飞机抖动的方向进行反向补偿,随即复位。I值是直到水 ...

风的大小是一个非常重要,又不确定的因素,从这点看来,大飞机的PID应该泛用性搞一些,因为抗风

网友:
disarm是锁机还是解锁呀

楼主:
disarm就是不让电机转了

网友E(2020-05-06):
引用 楼主:
对的,auto-tune在落地后不要锁定,使用stick-combo保存参数后再锁定。不过auto-tune在空中调试完后,要 ...

不上锁,在空中保存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上锁,在空中保存也可以?

auto-tune是落地保存的,空中不可以,否则炸鸡。空中是退出auto-tune,落地后,上锁前,使用摇杆操作,保存auto-tune计算出的pid

网友(2021-01-18):
有个错误,应该hi是先disarm,在stick combo保存,stick combo必须在上锁模式下使用

网友:

落地后要disarm上锁,然后stick combo操作,不然是保存不了的。而且不上锁很危险,万一你推了油门,直接GG

网友:
ARWING,用默认设置,可以飞。但不是很平稳,ROLL有一定抖动,PITCH在迎风飞有小抖动。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水平度的调节,一开始我根本看不出到底攻角到多少可以平飞,飞翼那个形状看不出那种角度算PITCH的水平角度,只能在AIR模式手动飞的时候看需要多少攻角然后加到水平校准补偿中去,否则飞控自己都没法平飞,RTL时会严重掉高度然后失速炸鸡。

网友(2021-04-25):
stick combo又是什么

网友:
锁定是怎么操作的,我用f4没看到在哪要设锁定功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