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CDI的汽油发动机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3-25):
印象中甲醇机都是要热火头的,汽油机都是要火花塞的,最近看到了不需要火花塞的汽油机(GF6OS GGT10),很是好奇其工作原理,也很好奇为什么没有人买。

本人没玩过汽油和甲醇的飞机,只玩电动的,但是玩过汽油和甲醇的车,(甲醇又毒,又难闻,又贵,机器又难调,油又难买,声音又那么尖锐,发动机寿命又短,又难发燃,烧了大约16升的油,因为种种原因果断退出)也一直想要是出来款小的汽油机就好了,可一直没看到小的汽油机,自己也曾经尝试用汽油加到甲醇机里发动,结果跟本都发不着。

楼主:
也成功过一次,有一次有汽油清洗空滤,想着空滤上有汽油,试试看能不能发燃,结果很成功,着了有45秒才熄火。现在想想都还非常激动。好像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一样。后面由于种种原因退出了,现在想想搞个喷油装置往空滤上喷油,可能是能发的着的。说了这么多,忘记说重点了,重点是这种根甲醇机一样的汽油机,它为什么可以发的动,甲醇机加汽油为什么就不行。还有是为什么没人买。按道理小的汽油机是很受欢迎才对的。

网友A:
因为有很多很多小排量汽油机呀。说白了这个不用Cdi 的汽油机就是甲醇机改的。

网友B:
点烧值不一样所以不能甲醇机加汽油。上图两个机都是用了不同你方法把热火头加大了烧值。我群里很多人在用。油的群体小了你没发觉而已。

网友C:
甲醇机什么都不用改烧汽油可以发动,但是非常不稳定,非常容易熄火,小排量甲醇机改汽油没有意义,动力损失太大

网友D:
小排量汽油比较费劲,还是甲醇比较靠谱。
汽油要求混合比比较精细,一般甲醇化油器不经过改造很难达到所以小汽油很少,现在有的几种小汽油,也比较难以调整。
一般认为20cc以上汽油机比较好用,化油器可以用华博罗调整比较容易,加之CDI点火,发动机容错率高,发动机运转稳定。
小排量热火式汽油机,吉宏6cc,osGGT10,都是老鸟的玩物,新手慎入,磨合、调整都需要相当的经验!
现在的趋势,大排量甲醇流行CDI点火,稳定省油;小排量汽油流行热火头,重量轻,装机简单(不需要CDI安装和接电);
油机玩的是感觉和情怀,喜欢就放心大胆跳坑里,不用担心,一定是被油机玩的死去活来,当然人民币玩家会好很多!

网友E:
甲醇机看什么牌子吧,OS,saito之类的也不难调,调好以后稳定出力大,四冲的声音也好听,基本到场加油上电,一拨就着。TW那个6cc汽油机,在溯翌群里也卖了不少了

网友F:
空气和燃油的比例不一样,不只是火头,化油器要调整。其实还是想看看能不能多出点直接用的便宜9cc汽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很多很多小排量汽油机呀。说白了这个不用Cdi 的汽油机就是甲醇机改的。

我知道是甲醇机改的,毕竟外形都是甲醇机外形,也感觉不到有很大区别,就是很好奇改了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烧值不一样所以不能甲醇机加汽油。上图两个机都是用了不同你方法把热火头加大了烧值。我群里很多人在用。 ...

应该不只是简单改改热火头吧,肯定还有很多其他东西。现在地方难找了,加上体积大,麻烦等等原因,玩的人是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甲醇机什么都不用改烧汽油可以发动,但是非常不稳定,非常容易熄火,小排量甲醇机改汽油没有意义,动力损失 ...

我自己试过在车上的甲醇机,加汽油,印象中没有发燃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国产的发动机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排量汽油比较费劲,还是甲醇比较靠谱。
汽油要求混合比比较精细,一般甲醇化油器不经过改造很难达到所以 ...

难怪小排量汽油机那么少了,有也没什么销量。
甲醇也有CDI点火的吗,没有见过,我还以为甲醇都是热火头的。可以举个例吗?
油要玩也只敢玩车,玩油机需要太多条件和精力和RMB了,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甲醇机看什么牌子吧,OS,saito之类的也不难调,调好以后稳定出力大,四冲的声音也好听,基本到场加油上电 ...

难怪我搞不好甲醇了,原来是发动机底子太差了。没办法OS那些太贵了,玩不起。只能买个便宜的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气和燃油的比例不一样,不只是火头,化油器要调整。其实还是想看看能不能多出点直接用的便宜9cc汽油机

我也希望出点便宜排量又小的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只是简单改改热火头吧,肯定还有很多其他东西。现在地方难找了,加上体积大,麻烦等等原因,玩的人 ...

这么说手机好玩了,沟女的人多了也成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我搞不好甲醇了,原来是发动机底子太差了。没办法OS那些太贵了,玩不起。只能买个便宜的凑数。

质量次一点的发动机,就是调试比较费劲,经验足的话,多花点时间也能搞定,也不一定非得进口货的

网友:
其实我是想说,小发动机甲醇很好玩,咸鱼买个150元的发动机,配个排气管,做个磨车台,慢慢调吧,调明白也就磨合好了,随便装架飞机泡沫都行,上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