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mm固件刷写!

楼主(2020-03-25):
萌新一枚,今天发帖求助论坛大佬有关r9mm固件刷写问题~!
废话不多说
我的r9mm接收机和r9m高频头无法对频,遂想给r9m和r9mm刷写固件。我的控是x9d plus se,下载的固件版本如下图。

高频头刷写一切正常。但是接收机刷写确怎么也刷不进去。刷写之前红灯闪烁,一开始刷写灯就马上熄灭。接线如下图:
从第三根插针开始,从上往下分别是正,负和s.port。
控上显示如下图: 。一晚上了都没刷成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论坛里面大佬多,能不能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A:
b站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有教程

兔蛋的吗?看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兔蛋的吗?看过了!

对啊  不过最新的固件刷上对不了频 可能我技术问题 后来在群里找了一刷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  不过最新的固件刷上对不了频 可能我技术问题 后来在群里找了一刷上了

我就是那么刷的,可是刷不进去,控上说接收机没响应…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xm+刷了2020的最新固件,五米就失控,刷回旧固件也是接收机无响应,最后是用T16刷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xm+刷了2020的最新固件,五米就失控,刷回旧固件也是接收机无响应,最后是用T16 ...

我到哪去找T16啊

网友:
你固件被重命名过?

网友C:
因为你的控是新款,兔蛋教程用的老款,新款遥控器s.port口在电池仓里,右边三根针,你接这里要选择external module,.frsk文件不能选,就干脆用真正的s.port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的控是新款,兔蛋教程用的老款,新款遥控器s.port口在电池仓里,右边三根针,你接这里要选择external ...

我后面那两张图也是新款,也是接后面就有ex这个选项,不过相比兔蛋的教程,ex选项改到了第3项而已!昨天刷了,没啥问题
不知道他的固件名字为什么和我的不一样
都是r9mm  oat的接收机 和19款900m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的控是新款,兔蛋教程用的老款,新款遥控器s.port口在电池仓里,右边三根针,你接这里要选择external ...

OK 我后面又在官网上找新款说明书看了下,你说的没错,s.port 确实在电池仓,等下我就去再试试!谢谢啦!

楼主:
没有重命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后面那两张图也是新款,也是接后面就有ex这个选项,不过相比兔蛋的教程,ex选项改到了第3项而已!昨天 ...

我ex、int都没有…我的一个是s.port、一个是ota

网友:
你要我固件的话可以加哟微信
a837550202我发给你,19款  se  和普通版本成功刷写过

网友:
插电池仓那里,不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的控是新款,兔蛋教程用的老款,新款遥控器s.port口在电池仓里,右边三根针,你接这里要选择external ...

你说的对,是我固件的问题,不能用frsk文件,要用frk文件。

楼主:
多谢以上回答的各位朋友,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但是还有点小问题,我遥控电池仓里面三根插针正负极貌似没有供电,我还是插在后盖板那里取的电,s.port接口插在了电池仓的插针上,最后还是走ext来刷写的。
再次感谢aaa0817。没有他的固件,我是无论如何无法刷写成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后面那两张图也是新款,也是接后面就有ex这个选项,不过相比兔蛋的教程,ex选项改到了第3项而已!昨天 ...

现在去官网下载程序每个程序都是两个文件,一个.frk,一个.frsk,.frsk文件可以不用连线直接升级,选择ota升级,接收机上电,根据提示在遥控器选择下一步,升级速度相当快,比线刷快很多还不用拆接收机,这就是为什么叫ota接收机,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以上回答的各位朋友,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但是还有点小问题,我遥控电池仓里面三根插针正负极貌似没有供 ...

sport接口平时不带电的,接好接收机选择升级,接口才上电,要不我改天在b站出个教程,感觉还是有些朋友对升级有困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去官网下载程序每个程序都是两个文件,一个.frk,一个.frsk,.frsk文件可以不用连线直接升级,选择ot ...

但是ota升级是不是之前就应该对上频才行?像我这种因为对不了频才升级的就不能ota空气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ort接口平时不带电的,接好接收机选择升级,接口才上电,要不我改天在b站出个教程,感觉还是有些朋友对 ...

不是s.port接口没有电,是正负极那里测不到电!话说你b站id是啥?我去关注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s.port接口没有电,是正负极那里测不到电!话说你b站id是啥?我去关注一个!

意思就是sport接口那边的正极要等开始刷固件才会有电的,平时没有电,B站我没有拍过作品,只是在构思,考虑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关于遥控器升级,飞控通信的知识点,其实B站有很多视频拍的很好,只是穿越机行业更新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sport接口那边的正极要等开始刷固件才会有电的,平时没有电,B站我没有拍过作品,只是在构思,考 ...

但是我连电池仓那里,开始刷的时候接收机灯也不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去官网下载程序每个程序都是两个文件,一个.frk,一个.frsk,.frsk文件可以不用连线直接升级,选择ot ...

空中传输貌似也要在对频状态下才能吧!

网友(2020-04-27):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sport接口那边的正极要等开始刷固件才会有电的,平时没有电,B站我没有拍过作品,只是在构思,考 ...

留个言,回去慢慢看,我的也是无论怎么刷都不行,一开始还能对上频通道没反应 换个电池,又对不上频了,1点2固件1点3固件都刷了始终不行,各种找客服,都帮我解决不了,没办法了求个大神出来棒棒我

网友:
我是会莫名其妙的失控

网友(2020-07-17):
引用 楼主:
但是ota升级是不是之前就应该对上频才行?像我这种因为对不了频才升级的就不能ota空气刷了…

不用对上频,只要遥控搜索的到接收机就可以空气刷。我就是接收机版本和遥控不一样,对频可以搜索到接收机,但是到最后一步选915MHz接收机就变红灯对不了频。然后用空气刷升级了接收机就对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ort接口平时不带电的,接好接收机选择升级,接口才上电,要不我改天在b站出个教程,感觉还是有些朋友对 ...

期待你的教程

网友E(2020-11-08):
最后怎么解决的,各种版本我都试过了,线刷,空气刷我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