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大神们,甲醇机不用火花塞改汽油机。

楼主(2020-03-25):
其实汽油也就是乙醇燃烧值低,添加烷类可以稍增加燃烧。制造成本高,基本算安全。咱用的是甲醇,燃烧值高,同时沸点低一点,但是有剧毒,成本低而产生热值多是优势。基本少量吸入损伤神经系统,3-5ML明显中毒  30ML去ICU抢救  而且中毒反应在6小时以后剧烈出现
有极少部分土模友用汽油机说是要防静电啊防止不小心点燃啊,会造成不安全,其实全是上学时候没好好学习的,汽油玩意比甲醇安全太多了。
至于说甲醇机想想是能有什么办法使用汽油,个人猜测热火头增加温度热值是可以实现的。具体的不懂,大神们加油想办法。

主要有感于最近网上卖135一只的三叶36级发动机,我买了仨。400一只的三叶46级发动机。我买了俩。十几年前玩沙皮不懂,现在快四十的人了,喝茶都放枸杞。担心小命啊。
想想现在汽油机的天下了。有没有大神能想办法让我等135的甲醇机改造一下热火头实现汽油机的梦呢?

网友A:
汽油制造成本高?不必甲醇油便宜多了。

网友B:
可以做到,现在有汽油机与甲醇是一样的,不同就是热火头。但我还是认为你养生为主不建议你玩油机。

网友C:
楼主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把你手上的甲醇机卖了,再去买一个对应的汽油机就OK。
简单、经济,没有任何改造失败的风险。

网友:
除开食用油。其他的油都有多多少少毒性。小心些甲醇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担心还是玩电简单卫生。但是电池燃烧爆炸也很可怕哟。想想还是退魔最好啥都不用担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把你手上的甲醇机卖了,再去买一个对应的汽油机就OK。
简单、经济,没有任何改 ...

其实很简单

汽油机用热火头一样的转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制造成本高?不必甲醇油便宜多了。

卖家不等于成本。模型的东西高倍倍利润正常的。重点是能不能改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到,现在有汽油机与甲醇是一样的,不同就是热火头。但我还是认为你养生为主不建议你玩油机。

啊哈。养生还不就是为了折腾么。一边营养品保健品吃着,一边大家一起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把你手上的甲醇机卖了,再去买一个对应的汽油机就OK。
简单、经济,没有任何改 ...

您的回答真是
简单直接有效。
有17cc汽油机。只是探讨一下有无一种花不了太多钱让甲醇机变汽油机的办法。另外6cc和9cc小型汽油机太小了,买来像是实验品的性质.所以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简单

汽油机用热火头一样的转得很好

大神牛逼,而且伞机也很漂亮。膜拜。能否说说这个怎么整的呢?

网友:
玩甲醇机近30年了,(船)没你说的那么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不等于成本。模型的东西高倍倍利润正常的。重点是能不能改汽油。

能改

网友E:
其实汽油也就是乙醇燃烧值低....
一开始你就说错了......乙醇和汽油连远亲都不是。你在高中一定逃学了
如果说 汽油热值低,怎么有人叫唤去加油站加甲醇汽油和乙醇汽油没劲呢?现在我负责任的告诉你汽油比甲醇乙醇热值高多了,刚才我和百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允许我爱模型论坛上的人去查一下,它给你免费。
开始说正题,人们也不傻,几十年来为什么小排量不用汽油,原因只有一个...稳定性不好调妨碍普及,汽油可燃烧混合比范围窄,甲醇可燃烧混合比范围宽,小机器一滴油就能烧好几十圈,想要在所有转速范围内控制精确的混合比太难了。所以混合比不需要太精确的甲醇机器容忍性好,玩的人就多。
到了大排量,化油器就好做也好调了,机器越大越好调,到了这个时候,**才继续用甲醇呢。

小排量化油器不精确的原因,我个人猜测应该跟液体粘度和雾化颗粒大小有关,效率很低,油耗很高,汽化比例还很不准。不信你算一下排量/油耗对照一下汽车(吓不死你算我输)

网友E:
补充一下,如果楼主有志于小排量汽油机的开发,看在同是摩友的份上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电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汽油也就是乙醇燃烧值低....
一开始你就说错了......乙醇和汽油连远亲都不是。你在高中一定逃学了
如 ...

大神级别啊,我看了下确实如你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如果楼主有志于小排量汽油机的开发,看在同是摩友的份上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 ...

电喷需要ECU来控制,这就会有好多数据要采集,需要专业的来搞,我只能等人家出商品直接买现成的了。另外查了下我觉得还有个问题就是汽油燃烧比甲醇需要消耗更多氧气。而且比甲醇多十来倍的氧气,这就不是单一个火头能解决的问题了。 化油器也要改,喷油量改为甲醇机的1/10还是多少要测试,还有燃烧之后力量问题和发动机温度问题。也确实如你所说,时间长了没接触这些知识,都把知识还给老师了,不管遇到哪里的问题都要翻一下书,同时感觉想要让一台甲醇机变汽油机并能作为航模动力稳定出力,需要很多付出,头大得很。
还有要感谢您的指导,让我可以学到更多,受益匪浅。

网友:
不用客气,对发动机来说实际上不是汽油需要更多地氧气,而是氧气需要更少的汽油。烧汽油的小机器省油的很,加上汽油和润滑油到处都有,比玩甲醇经济多了。有一个朋友油门拉杆脱落了,6毫升的汽油机全油门在天上折腾了差不多半小时才烧完油,中间还换了一次人,油箱和甲醇机一样大。。。。。。(后来这台机器又飞了几个起落出了毛病,大油门能转半油门就熄火,必须全油门或者小油门电热塞不断电,怎么也调不出来...再后来换了燃烧室一边扔着,至今没有发动,熄火原因成谜了)

讲真,从成本上来说,甲醇本身比汽油便宜多了,要不干嘛有些坏人要推广甲醇汽油呢?
玩甲醇成品油贵就贵在润滑油和硝基甲WAN你单独不好买,可以说甲醇本身是赠送的(每吨1300多)。

汽油每吨8000多,就这还是玩汽油的便宜,这里面的黑账,请自己算。

网友:
卧槽,我打了半天字,回复需要审核一句话就把我冷水浇头。这系统发什么神经?
感觉热情喂了小7,(小7是我家的一条狗)。也不知道刚才的文字你能不能看见。

网友E:
现在可以确定,我的万字长文你是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可以确定,我的万字长文你是看不见了....

感谢你辛苦回复万字长文,虽然我没能有幸得见,但感受的到您对我的提携和帮助。确实没能力自己研究这个,是故准备继续飞一阵电机。至于甲醇机其实也没啥问题,就是买油麻烦了点。先玩一些时间电,慢慢的汽油机多了别人趟出路来再上。毕竟燃油的续航长。

网友:
成熟的小汽油机就千把块  爱折腾就不说了 其他办法真的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辛苦回复万字长文,虽然我没能有幸得见,但感受的到您对我的提携和帮助。确实没能力自己研究这个, ...

28年前,我开始玩甲醇机,那个时候啥叫成品油?都是药店买点蓖麻油化工商店买点甲醇就OK了,照样飞的好好的,硝基甲WAN是竞赛用品,平时用不着。
用蓖麻油润滑的缺点就是积碳多,好像也不碍事啊,谁家汽车不积碳?没听说谁开了十年车拆开除碳。发动机嘛,用旧了回炉就是,别把它当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