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个螺距尺可测微型直升机

楼主(2020-03-26):
我测伟力k110

网友A:
没必要,螺距尺摆上去,飞机都歪了,不准!我是凭升力决定螺距

网友:
太重了吧 。

网友:
小鸡翅膀告急

网友:
小剂子 自身虚位就比较大 你怎么解决,  没解决 你再怎么测也枉然,

网友:
手机下载一个角度app就行了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螺距尺摆上去,飞机都歪了,不准!我是凭升力决定螺距

是...这螺距尺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