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加了个工作灯

楼主(2020-03-26):
给铣床加了个工作灯......

做了个面板

两个小灯,一个开关,灯是220V的直接引线到电源箱就差不多完成了。

完全

网友A:
不错。如果能像手术台上那样加上一圈会更好,无影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如果能像手术台上那样加上一圈会更好,无影灯。

无影灯来拉

网友:
习惯了戴头灯

网友:
创意无限

网友:
头灯更随意。,

网友B:
楼主那手提吸尘机的滤芯我买了10个,几年来才消耗了2个。

网友C:
厉害,我是直接买了个宿舍用的30厘米的LED灯用绑带往上一按,再加个LED软管灯,辅助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我是直接买了个宿舍用的30厘米的LED灯用绑带往上一按,再加个LED软管灯,辅助照明

上个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手提吸尘机的滤芯我买了10个,几年来才消耗了2个。

我也是,才换过一次。

网友:
这个思路更好!

网友D:
给你们来点提示,其实淘宝上几块钱包邮的东西,稍微改造一下就是很好的环形无影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们来点提示,其实淘宝上几块钱包邮的东西,稍微改造一下就是很好的环形无影灯

这种灯也有缺点,就是装在主轴上,拆卸更换刀杆时总是怕弄到它。

网友E:
强烈不建议你用220V的灯,应该选用220V在远端的隔离低压灯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不建议你用220V的灯,应该选用220V在远端的隔离低压灯组

这个也有考虑过,只要线路安全防护做好就没问题,低压灯要加个变压器,安装不方便,况且机头和机箱内部也都是带220V电压,所以关健是安全做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