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90涵道F-104开箱附飞行视频

楼主(2020-03-26):
一直很喜欢这个机,以前飞过一台银色这次购入黄色还是这个颜色骚气

楼主:
巴掌大的机翼

楼主:
原来电调的位置在机身中间的合页窗里,完全靠飞行中的气流散热,地面或者低速时散热会非常差 本地魔友发生过空中保护的情况 所以把电调改到气道里面 需要直接开个槽 用美工刀就可以一条条划再用手扣最后随便打磨一下就行了

楼主:
这样改装后电调散热非常好 不管是地面推油还是飞行电调都是温热 彻底解决散热问题

楼主:
电调用扎带固定就可以了。我装的fms涵道这个涵道比飞翼的会轻一百多g,fms涵道比飞翼大一圈而且还要长一点 要把后面泡沫切一块下来才装的上去 因为大一圈安装很麻烦 各种打磨 底部还有塑料件需要切割比较麻烦,下次装这个机还是老老实实用飞翼涵道吧

网友A:
上面电调还差一个图。

楼主: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把前段机身粘上把线连接好就装好了

楼主:
这个机航灯非常漂亮,太精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电调还差一个图。

就只拍了这几张图

网友A:
楼主有个电调改造的图没有看到,能不能补一下。

网友:
好漂亮的JJ,太爱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电调改造的图没有看到,能不能补一下。

就把电调放在那个槽里然后用扎带绑在下面的泡沫上就行了

网友:
确实很漂亮 的飞机

网友B:
看来楼主主打90mm涵道,期待视频。

网友C:
据说这飞机要用飞控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主打90mm涵道,期待视频。

视频还在审核 会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飞机要用飞控才好飞?

是的 这个飞机标配飞翼e51陀螺仪我买的空舵也有,第一个起落飞机上天一晃一晃的下来把副翼感度提高后就解决了表明这个飞机稳定性确实不咋好 陀螺仪感度还不能开小了不然起不了作用

网友:
精致的大飞机,上天的效果一定很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