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高清图传 20m距离 图传黑屏丢机 提控回家

楼主(2020-03-26):
每次飞行都要倍加珍惜,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飞机还在不在……
自从上次在湿地公园落水丢机后,已经很久没有来湿地飞了。周日天气比较好,来湿地公园飞了6电,最后一电准备飞完回家的时候,大疆高清图传在距离我不到20m的地方突然黑屏,因为周围有水,没有马上上锁而是立刻稳住油门改自稳模式飞行,想等图传恢复后把飞机降回来,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飞机了……
查看DVR才知道黑屏的时候离我有多近……
所以,奉劝各位,大疆高清图传也不是万无一失,时刻要小心……
先来几张炸鸡前DVR截图:

最后上视频:

网友:
赶紧装机吧

网友A:
节哀,毕竟是航模,电子设备稳定性都不是非常高,而且其他方面出故障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只要不在人口密集处出故障伤人,其他都是小问题。

网友B:
我有两次类似的情况,经常飞的场地,非常近的距离。突然延迟,大面积马赛克,然后图传断开。 只是我上锁坠机后,飞机拣回了。 清理换桨后一切正常,至今原因不明。 第二次在低空,情况也类似,飞机无损,也是找不到原因。 后来仔细回想,这两次我都是上电立刻起飞,然后1分钟内出现问题。 现在我上电后等一会才起飞,这样的情况没有再次出现。

网友:
快装gps啊

网友C:
又丢机!土豪!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楼主飞机没调好,抖得厉害。

网友D:
这机器抖的嘞  炸鸡的时候明显应该果断的 上锁

网友:
你可能买了假的大疆。

网友:
会不会是什么地方虚焊断电了

网友E:
感觉像旁边飞友突然上电

楼主:
含泪总别旧机,马上就装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哀,毕竟是航模,电子设备稳定性都不是非常高,而且其他方面出故障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只要不在人口密集 ...

是呢,安全第一!

网友F:
这么近的距离,失控返航也是直接drop,我也因为天空端丢图传飞机丢了,感觉可能是干扰的原因,因为我丢的时候旁边有人玩大疆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次类似的情况,经常飞的场地,非常近的距离。突然延迟,大面积马赛克,然后图传断开。 只是我上锁坠 ...

看来需要多研究一下,用的多了,问题才会完全暴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丢机!土豪!

怎么可能主动想丟机T^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抖的嘞  炸鸡的时候明显应该果断的 上锁

不知道抖是我飞控减震不行还是因为没有换新浆T^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旁边飞友突然上电

有可能,但是理论上模拟图传不会干扰数字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近的距离,失控返航也是直接drop,我也因为天空端丢图传飞机丢了,感觉可能是干扰的原因,因为我丢的时 ...

看来大疆高清适合自己独自爽,有小伙伴还是上模拟好了……

网友:
机没调好,感觉飞的时候抖动很厉害,其实飞到两分钟的时候应该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