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台钻钻夹跳动大求助

楼主(2020-03-26):
手上有台13MM的垃圾台钻用了几年了,打着金鼎的牌子,垃圾的很皮带轮还是塑料的。原配的钻夹跳动大,肉眼可见,刚买了个百分表,夹头中心钻打表跳五个丝,在钻夹上连接杆处打表跳动不到一丝,想换个钻夹,手上的拉马小了不够长,请问各位佬大怎拆钻夹,有什么好办法吗!感激不尽!
在网上找的图片,我的没那么新

网友:
一个粗点的螺丝和螺母, 螺丝长点
夹头夹住螺母,拧螺丝即可, 另外,关注一下钻头的同心度

网友A:
钻夹头转60度安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夹头转60度安装看看

好的,钻夹拆下来后试试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这问题,
不过你的精度算很不错的了,
我铣床上的钻夹头最少跳动20丝,
买了个新的,好了也没几天,
每次把钻夹头拆下重装,
精度会稍微好些,
但也没你那高精度,楼主太矫情了,
5丝的精度,
钻夹头出厂精度也就这样了
以后再也不敢钻夹头夹铣刀用了,

网友:
跳动5丝正常,这夹头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这问题,
不过你的精度算很不错的了,
我铣床上的钻夹头最少跳动20丝,

这是量刚出夹的地方,再往下就不是了,中心钻夹上了露出比较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量刚出夹的地方,再往下就不是了,中心钻夹上了露出比较短

钻夹的三滑块结构决定了精度不可能很高。而且钻夹的接杆有两个锥面,加工中要调头,普通机床三爪加工很难保证同心度。
要精度还是用弹簧筒夹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真的要精度就换锥度柄的ER夹头。

网友:
5丝你就知足吧,正常,钻头对跳动不敏感,钻有定位孔就行

网友:
把主轴全伸出,再打表看看多少丝?

网友:
普通钻夹你想精度高 是不可能的,换自紧的那种 就好很多了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的的,研究下来,钻夹头跳动在0.1以内都是正常的。0.05已经是非常好了。
一个钻夹头标称精度,是对中间数值那个钻头直径来说的。例如:1—13的钻夹头,在6~7毫米那里精度最好,普通用钥匙的夹头,在0.1(0.12)以内就合格;我的Sanou就是夹持6毫米,可以到0.06,但是小直径和大直径就偏差大了,最大测到过近0.2。。。唉,扔了。
自紧的略微好点,大约0.05~0.08以内吧。我也有国产的1~16自紧夹头,中间值也勉强0.06,大小极限就一样很惨了,也弃之不用了。。。呵呵。
现在买了Jacobs的1~13的手紧夹头,用2~12毫米标准棒测试下来,跳动在0.02~0.08,感觉靠谱一些。
钻夹头不能要求太高了,没办法的。
当然,钻头本身质量也是一个因素,全磨制的会好很多。

网友:
5丝就很不错了,这个是卡头的装卡精度,换一个马牌的钻卡头 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想过还没去试,回去试试,多谢!

我买的西湖台钻,说明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也试了,可以

楼主:
拆下夹头后锥面底部打表跳动两丝

中心钻头出夹处两丝略多

8mm的麻花钻出夹3cm处不到五丝

我是看错表了吗?钻头没夹的十分好时会跳到十二、三丝,在夹匙夹紧前上下窜一下再夹紧就会好很多。

网友:
我也有和你同款的13mm小台钻,这种小台钻从结构到钢性上就注定干不了精细活,所以精度差不多就行。

网友:
钻夹头这个参数算正常,要精度得用铣夹头,但铣夹头夹持范围有限。一般钻孔用钻夹头够了,使用场景决定最经济的产品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