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植保无人机购买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03-26):
想买一台大疆的植保飞机,现在看中的是mg1p二手的,本地自提购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对这方面不是太了解

网友A:
看电池还能使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还能使用几次

这种电池寿命一般在多少循环

网友B:
啦还是老实买新的,对植保机不熟还是别去碰二手,没有售后的,反正我卖出的都是400小时的机子,还剩小半条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啦还是老实买新的,对植保机不熟还是别去碰二手,没有售后的,反正我卖出的都是400小时的机子,还剩小半条 ...

植保机的寿命这么短吗?新的主要太贵害怕买来接不住单

网友C:
说是用电,野外电哪来的!还不是发电机出来的,里外里都是用油,还不如用油动单旋翼直接喷沙,续航时间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啦还是老实买新的,对植保机不熟还是别去碰二手,没有售后的,反正我卖出的都是400小时的机子,还剩小半条 ...

实话,去年弄个100小时的1P,好家伙大病没有,小毛病一堆,不会修就搞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植保机的寿命这么短吗?新的主要太贵害怕买来接不住单

没有单子就敢买飞机?线稳住单子再考虑飞机,植保机1000小时差不多了,一旦超过500小时小毛病就增加了,水泵200小时、水管100小时,喷头塑料的50小时都难,螺旋桨塑料的也不到200小时,500小时的机子除了碳管基本都软了,飞控在500小时以内基本不会有任何故障,500以后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是用电,野外电哪来的!还不是发电机出来的,里外里都是用油,还不如用油动单旋翼直接喷沙,续航时间也长 ...

3个原因,一,多旋翼结构简单,故障率低,毕竟单单3控制转速就可以。
二、多旋翼场地适应能力远远超过直升机,同样载重旋转半径更小,更容易运输,对地块适应也更好,现在发展比直升机更快,避障、防地更成熟。
三、油动的续航长不了太多,但是维护保养时间多太多,发动机寿命也有也不如电机,10kg级别的经典是25b,小松80cc双缸,50小时就得保养,一次至少大半天,更别说故障率。
植保就是从油动到电动才得到了迅速发展,市场比个体更能选择,现在农业领域油动机型很少见了,虽然发电机发电有损耗,但是相较而言还是更划算的方案,我的发电机3kw和5kw基本每个星期都得换机油,一台发电机很少扛过两年,去年4台发电机烧了三次,都是高温、恶劣环境和高强度工作导致,好在发电机便宜,800块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池寿命一般在多少循环

300好像,遥控器上能查到使用几次了,到次数就锁死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