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2改手教程

楼主(2020-03-26):
收了一把二手天地飞et12.美国手,本人日本手,欲改手,无奈搜遍全网未经此事,故自摸索,整理出部分经验,让后来改手者参考!(因为电位器有左右之分,所以不可简单暴力对调摇杆)看图说话

感谢观看,谢谢点评,不到之处请谅解

网友A:
我的控是日本手改的美国手,只是把弹簧和压片换到另一侧,再在设置里改成美国手模式就可以了,其它的都没拆

网友B:
简单事情往复杂了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事情往复杂了干

天地飞就这样,不拆散拿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是日本手改的美国手,只是把弹簧和压片换到另一侧,再在设置里改成美国手模式就可以了,其它的都没拆

嗯,有这控都不用拆弹簧就可以改手,比如华科尔,只要螺丝拧紧或者拧松就可以改,但是天地飞的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这控都不用拆弹簧就可以改手,比如华科尔,只要螺丝拧紧或者拧松就可以改,但是天地飞的比较复杂

地平线DX8E一键换手,螺丝都不用拧

网友:
天地飞换手这么麻烦,厂家还是欠为顾客考虑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