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改装的问题

楼主(2020-03-26):
我做前拉单发固定翼 机头太重了  我应该加宽翼展还是加大副翼呢 各位老板  飞机头太重了 扔出去直接头着地了

网友A:
不应该考虑把电池往后挪么

网友:
给尾部配重呀

网友B:
这个应该考虑配重

网友C:
如果机身空间允许的话可以移动电池,如果不允许的话,考虑在机尾加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考虑把电池往后挪么

这就行啊 那就好说了 我把电池往后挪挪 舵机也往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机身空间允许的话可以移动电池,如果不允许的话,考虑在机尾加铁块

就是让装好的机器重心在机翼下面就行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考虑配重

受教了  我挪动挪动电池往后 挖坑开始

楼主:
嗯嗯 多谢多谢 我配种的话 应该保证重心在什么位置呢 机翼下面吗?

网友:
在距机翼前緣1/3翼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让装好的机器重心在机翼下面就行吗 ?

一般重心都是在机翼前1/3到1/4处。

网友D:
调整重心最好用减法,哪重减哪。如果实在减不了就采用移动机舱设备来调整重心,飞机除了重心要合适以外还要尽量做到重量集中,就是让飞机的重量分布尽量向重心靠近,所以在机尾配重来平衡重心是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重心最好用减法,哪重减哪。如果实在减不了就采用移动机舱设备来调整重心,飞机除了重心要合适以外还要 ...

受教了

网友:
我觉得lz先学习一下精华贴再自己做飞机不迟,什么都不懂的做出来能上天就怪了

网友:
还有要注意,不是所有载头鸡都是不能飞的,还要注意你的电机安装角度。不过lz要是纯自制没有图纸的话,还是听大家都吧~~~

网友:
一般重心位置在机翼弦长的30%——40%处。

网友E:
扔出去头着地也不一定就是头重,飞机太重手抛速度不够也有可能是这样,保证重心在机翼前1/3处,各舵面调平,带油门再抛出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扔出去头着地也不一定就是头重,飞机太重手抛速度不够也有可能是这样,保证重心在机翼前1/3处,各舵面调平 ...

如果我的飞机小 整体重量却太大 电机有足够的升力是不是也飞不起来?就好比我用2212装在48cm的手抛飞机上 是不是飞不起来 必须弄大弄长机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飞机小 整体重量却太大 电机有足够的升力是不是也飞不起来?就好比我用2212装在48cm的手抛飞机上 ...

只要推重比过1,没有飞不起来的,只有能不能操控和好不好飞的问题。固定翼相对来说还是需要机翼来提升比较大的升力来巡航和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推重比过1,没有飞不起来的,只有能不能操控和好不好飞的问题。固定翼相对来说还是需要机翼来提升比 ...

哦哦 谢谢啊,那我回头做好了试试 如果不太好飞 我就想办法加大翼展,我看别人做的固定翼 断油后也不是直接就扎下来了  也会滑翔 应该是重心比例做的不错  不然光一个电机带个半斤铁块 拉力2斤 应该也不好飞吧 可能根本飞不起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哦 谢谢啊,那我回头做好了试试 如果不太好飞 我就想办法加大翼展,我看别人做的固定翼 断油后也不是直 ...

这里面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实践的东西,一下两下说不明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翼形 翼荷载 重心  机翼安装角 整机重量。建议从最简单的4通道前拉机做起,慢慢的就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面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实践的东西,一下两下说不明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翼形 翼荷载 重心  机翼安装角  ...

感谢感谢,我现在在做一个前拉机 就是觉得飞机太小了 机翼应该没有太大升力 电机500g左右的拉力  整体重不到300g  恐怕上天容易 下来难了 我就想要不要把机翼改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