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改V922,添加GPS,更换0.7g接收机

楼主(2020-03-26):
继续之前的改造,之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6614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6884
这回主要是添加了GPS模块,将之前的接收机换成了自制的一体化超轻接收机。
首先是GPS模块
我在淘宝上看了看,现在小型GPS主要是BN220(5.6g)和BN880(12g)和M8Q-5883(7g),后面两者带有罗盘。
然后我看到了中科微生产的ATGM336H模块,它是外接天线的,而且是长条型天线,正好放到尾杆上。

为了方便受力,模块先歪得焊了

重量虽说不算极轻,但是在GPS模块中也算轻的。
这个模块配置花了我一点功夫,一开始我先焊接上通过飞控自动配置发现不能用,然后手动设置成了NMEA,发现还是不能行
用之前买的PL2303接到电脑上发现串口读不到数据,原因不明,但是看指示灯应该是有数据的。
于是重新买了个CH340G来设置,今天到货一试就连上了,发现之前飞控自动配置有问题,不仅没设置成功,而且每次数据后面还出现了乱码
我重置了一下,然后再设置就好了。
然后又遇到了奇怪的现象,在mission planer里出现了NO GPS和NO Fix以12s间隔切换。
一般来讲NO GPS是连接配置错误导致识别不到,而NO FIX是配置正确,还未搜到星。
结果发现只要搜到星了就3D FIX了,收不到就来回切,应该是NMEA模式的BUG。
极轻接收机
之前接收机是买控送的,有点重,接近4g。
现在换成了自制的接收机,改了下源码,这样单片机直接可以焊在NRF24L01模块背面,电压回传也支持低压报警了。
整个接收机只用了单片机和NEF24L01模块,接了几根漆包线出来,总共0.7g,直接就粘到侧面的牙签上了

小航灯
用0807慢闪LED加了个稳压块,比较简单

最后整机重量比之前重了2.3g,续航估计不会变多少

接下来改造暂时告一段落了,后头还有几个路线,一个是加一体图传,预计3g,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麻烦的地方,但是接收设备不在身边,暂时不想搞
二是更换无刷电机,继续提高升力,更换大疆2380mah电池,预计续航能到50分钟左右
三是使用9个vl53l0x,做自动避障,需要一个arduino小板改几个模块的i2c地址,以后有空再搞了
四是提高尾电机效率,现在感觉尾电机这个效率还是不行,可以上一个减速组,继续提高效率。

网友:
很棒,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A:
看了模块手册,似乎兼容ublox,那么你可以试试能否使用ucenter配置不同的接口速率,然后看看能否精简必要的输出命令$行以提高接口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模块手册,似乎兼容ublox,那么你可以试试能否使用ucenter配置不同的接口速率,然后看看能否精简必要的 ...

我看手册没讲支持UBLOX协议,就只支持NMEA-0183.我已经设置了输出语句,估计不能再少了。

网友:
这。。。这么猛。

网友B:
电机功率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够吗?

够的,前面有测试

网友C:
楼主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这么厉害 啥都会!

网友D:
请问主电机用的是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这么厉害 啥都会!

西北工业大学的,只是稍微有点了解(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主电机用的是哪款

1.2mm轴的1020电机,推荐用1mm轴,齿轮好搞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北工业大学的,只是稍微有点了解( ̄▽ ̄)

你是西工大哪届的?我估计比你大很多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西工大哪届的?我估计比你大很多届

大四,遇到老学长了( ’ -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四,遇到老学长了( ’ - ’ * )

确实是,我每年都去西工大招人,但每年几乎都没有人来我们单位。确实也不应该来我们单位,仅仅是一个客机维修企业。我认为来我们单位纯属浪费西工大的教育。民航大学就够了。

网友E:
这桨好像是多轴的静音桨 直机的没这么宽
感觉在朝美军那个三摄军用小直升机方向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桨好像是多轴的静音桨 直机的没这么宽
感觉在朝美军那个三摄军用小直升机方向走了

那个太微型了,33g,还有那么强的数据链,我顶多再把续航提到一小时

网友E:
数据链好办 上云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链好办 上云卓

刚刚了解了下,感觉这东西不错啊,基本能在100g左右做到40分钟续航和那些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了解了下,感觉这东西不错啊,基本能在100g左右做到40分钟续航和那些功能

他们家有超小接收机 标准接收机是有10通道pwm插针的 完全可以超轻型的

网友F(2020-04-29):
厉害~楼主什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楼主什么专业?
飞行器设计_(:з)∠)_

网友(2020-06-12):
三好学生!!!!!!!!!!

网友G(2021-05-06):
现在换成了自制的接收机,改了下源码,这样单片机直接可以焊在NRF24L01模块背面,电压回传也支持低压报警了。
整个接收机只用了单片机和NEF24L01模块,接了几根漆包线出来,总共0.7g,直接就粘到侧面的牙签上了
----请教下这个自制接收机, 是不是没有PCB板,直接把单片机的引脚焊接在NRF24模块的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