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解答:有关5.8g wifi天线改装

楼主(2020-03-26):
手里有个闲置linksys re4000w双波段wifi中继,想着是否可以给我的玩具旋翼(5.8g wifi图传)增加一些图传和控制距离,看图。

问题:
1)左下角钢片2x2mimo天线大概多少db增益?改装外置天线是否有助于提高增益,增加距离?
2)若选择改装外置天线(通过图中钢片天线旁两ipex天线接口),是否需要将原钢片天线以及连接的LCL滤波电路拆除?

谢谢回答

网友A:
你确定wifi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wifi图传?

很早买的玩具,有刷空心杯电机,图传是wifi 5.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wifi图传?

入坑前买的玩具,入坑后曾想过魔改一下,借外壳再换f4,电调和电机,加原gps。但孔位不对,难以固定及改装。

网友B:
应该想办法提高接收端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靠增加发射功率是野蛮且违法的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买的玩具,有刷空心杯电机,图传是wifi 5.8g

我寻思没有都有5.8G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想办法提高接收端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靠增加发射功率是野蛮且违法的手段。

对啊,我现在求答的问题就是通过中继增加接收端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