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固件起飞窜高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26):
解锁,慢慢推油门,飞地离地后,会极速上升(此过程推油门的速度很慢),手动自稳都是这样,是油门曲线这里设置的不对吗(默认值,没有修改过)?劳驾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麻烦告诉我中文版在哪里下载的好吗?我也刚开始搞inav

网友:
基本无解,我都炸两次了,楼主解决好发个教程哈

网友B:
大佬会告诉你这是震动的原因,我炸鸡录像告诉我确实飞起来飞机开始抽风,疯狂抖动,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抖,手动完全没这毛病,尝试将256hz调成42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告诉我中文版在哪里下载的好吗?我也刚开始搞inav

加我QQ,我发给你。4030075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会告诉你这是震动的原因,我炸鸡录像告诉我确实飞起来飞机开始抽风,疯狂抖动,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抖, ...

是这里吗?默认就是42,没更改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里吗?默认就是42,没更改过。

如果这没问题的话,可能是加速度计的问题,你看看通道有没有问题,或者摇动飞机和setup显示的方向是否一致

网友:
电调协议是不是有问题,一般是multishot或者Dshot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我QQ,我发给你。403007542

已搞定,感谢

网友C(2020-05-15):
请分享下原因和解决过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怀疑是我的GPS(BN880)问题,禁掉罗盘后好些了,启动罗盘后姿态有些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分享下原因和解决过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怀疑是我的GPS(BN880)问题,禁掉罗盘后好些了,启动罗盘 ...

请将42hz老老实实改成256,其他的pid改小点,一点一点试,42hz在我这是这样的,高版本有提醒,我一上来是按照楼主的说法做的,一样串高,改了255就不串了,但试验极其折腾,其实折腾好也没用,我是不敢叫它自己返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