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更换横轴需要打螺丝胶吗

楼主(2020-03-26):
伟力K110更换横轴需要打螺丝胶吗?螺丝这么小,如果打了螺丝胶会不会下次经拆不下来了。

网友:
从来都没有打胶

楼主:
不会射桨吗?

网友:
之前没买螺丝胶一直没打,也没射过,后来买了螺丝胶就打上了。

网友:
最好打点,手法好可不打,但飞几次得查一查

网友:
打上比较放心吧

网友:
可以考虑用低强度的上一小点。

网友:
完全不用,加到最大油门飞就完了

网友:
不管大机或小机一定上螺丝胶,如果不上螺丝胶橫轴轴承射在眼睛不堪设想,自己掂量掂量一下

网友:
可以打低强度的胶上一点点儿就行。

网友:
必须打胶了,打胶还射过5六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射桨吗?

经常炸鸡,每条横轴寿命很短。

网友:
打两个螺纹,拆下来无压力。隐患在于炸鸡后,看着没事,螺丝开始松了,万一射咋办

网友:
打,先上螺丝胶,再用纸巾吸一下,别残留多了,然后再拧上去。起飞前拉一下大奖夹看有木有虚伪。

网友:
一直没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