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ar wing的动力配置

楼主(2020-03-26):
新入arwing  手里有朗宇kv1500  2206的电机
准备配8寸桨,会不会反扭太大?
淘宝上很难找到固定翼的2206 kv2300的电机
大家用的啥电机?

网友A:
我用的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212

多大的桨?

网友B:
2216 8寸可以 2206带8寸估计带不动

网友C:
对于飞翼桨大了反扭大,不好飞!TB上买穿越机电机,高KV多如牛毛!

网友:
2300kv主流电机,多如牛毛

网友D:
2206小了,我用郎宇22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 8寸可以 2206带8寸估计带不动

桨的尺寸是和kv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飞翼桨大了反扭大,不好飞!TB上买穿越机电机,高KV多如牛毛!

哎,手上现成的  不想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6小了,我用郎宇2215

多大kv?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212

多大kv多大桨?

网友E:
推荐使用t-motor f40 pro 3 2400配合5寸3叶子或者6寸2叶,推重比轻松过1,我之前使用emax lite 2207 2450kv感觉有点肉。
以上都用4s 1550电池。
我的fpv起飞重量720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使用t-motor f40 pro 3 2400配合5寸3叶子或者6寸2叶,推重比轻松过1,我之前使用emax lite 2207 2450kv ...

准备3s的电池

网友E:
我之前也用3s,后来发现完全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的尺寸是和kv相关

那就不用问了,直接看2206参数表买8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用3s,后来发现完全不爽.....

慢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