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鼎伺服电机速度模式输入电压怎么不转?

楼主(2020-03-27):
近日购进日鼎750w伺服电机一套做车床主轴电机,当时就说明必须带速度模式,回来后手动jog没有问题,PN-09-1是速度模式,根据线路图在CN1  22脚加5v正电压,13脚接负极,模式在PN-09,但电机不转,本人只接触过步进电机,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22、13脚输入5v做模拟电压

22、13脚输入5v做模拟电压

网友:
使能线有没有接?还有就是模拟输入要在驱动器上选择好才行

楼主:
使能线没有接,模拟输入不接使能线也不会转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能线没有接,模拟输入不接使能线也不会转吗?请高手指教!

使能要接的,不管模拟还是脉冲都要接。想不接的话就要设置内部使能

网友A:
使能要接,正转要接,反转不用可以不接,复位可以不接。一共4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要接,正转要接,反转不用可以不接,复位可以不接。一共4个开关

麻烦高手给看看,您看我的接法对吗?模拟电压输入是接在CN1   22脚与13脚吗?设在速度模式,就是不转,是不是还用加别的电压?先谢谢了!

网友:
不是,应该是1、2脚,还是要一个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高手给看看,您看我的接法对吗?模拟电压输入是接在CN1   22脚与13脚吗?设在速度模式,就是不转,是 ...

那是高手,学徒等级,时间太久怎么接有点忘记了,

首先弄一个12v电源(说明书上表明是24v,实际上12v就能正常工作)
1脚接电源正极
14脚接电源负极
然后把那4个开关接上,就是2345脚(这里记住,不是接上就算了,一定要把使能和正传开关闭合或用导线把使能和正转接地)
然后在弄个10v电源,负极,正极接电位器两端,电位器中间脚接伺服22端,取1个负极接到驱动器14脚(这里有些模糊,忘了用不用接,好像要接)
然后是设置伺服驱动器
PN-09设置1,速度模式
PN-10设置1,伺服使能(手动)
PN-11设置15,正转

应该这样就行了。
时间太久不少东西都忘记了,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使能和正转没接地弄了好久才弄好。
我外接电源是12v的然后接了一个调压模块设置成10v然后接的电位器。这样一个电源就ok了(据说伺服上有电源脚不用外接电源,没研究反正好使了,就接上了)

网友A:
画个图比较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个图比较好理解。

我也买了一套,正收藏着,谢谢科普。

网友:
伺服本身都有12V输出,所以只用一个电源即10v的就行了!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日鼎伺服位置模式都不转,我都怀疑是不是说明书针脚的问题了,就接4根线都不转,以经设置了位置模式,上电使能, 然后也试了扭力模式 一样不转,扭力模式下,伺服上电使能好像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手,学徒等级,时间太久怎么接有点忘记了,

谢谢高手,指导的非常到位,但目前还有个问题我一直在疑惑,驱动器db25的接口1-25针从那边开始数,是这样的吗?我是按照这个图片接线的,是不是错了,还请指教!

黄色的线是1脚,红色的是25脚吗?

黄色的线是1脚,红色的是25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指导的非常到位,但目前还有个问题我一直在疑惑,驱动器db25的接口1-25针从那边开始数,是这样 ...

你把母头(下图)拆开,上面有字(标号)

网友A:
错了,是公头拆开,母头在驱动器上

楼主:
非常感谢,老兄真是个热心人,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是公头拆开,母头在驱动器上

按照您的指教设置参数,接线开始不转,然后把cont1信号分配参数改为1仍然不转,看说明书是断电才生效,没想到重新加电后电机马上启动,但调可调电阻(10k)电机转速没有变化,更诡异的是拔掉可调电阻的中心线(22脚的线,也就是22脚没有了电压)电机照样转,且转速不变,另请教高手,这个驱动器在哪儿显示转速?
试着任意拔掉2、3脚线,电机马上停止转动。
on-10监控功能显示vref的模拟输入电压为9.35v,奇怪哪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教设置参数,接线开始不转,然后把cont1信号分配参数改为1仍然不转,看说明书是断电才生效,没 ...

你网上下载个说明书,初始化下伺服器驱动,设置也有,可以开机显示转速,扭力,和速度模式的模拟量电压。

网友D:
日鼎伺服我没用过,但伺服控制都差不多少,就是参数不同而已,我跟你说一下大致思路,你按说明书找一下具体参数即可。
1.使能,必须有,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外部端子输入或内部寄存器控制
2.方向控制,也可选内部或外部控制,
3,工作模式,速度,转矩或位置,这个必须选一个,高级的还有混合模式,有的机器也可通过外部端子选择模式。
4,给定方式,比如说速度,可选外部模拟量,或者有的是pwm方式,还有的是频率,还有内部寄存器方式,高级的还有网络通讯方式,看你的描述,你这个好像没选。
5,pid参数,这个想要调整性能时使用,普通使用缺省就可。
6.电机参数,你的电机能正常转,这个就没问题了。
按我说的这几个方面,按说明书把所有的参数都过一遍,你会发现没有啥难度。
日鼎这种国产伺服参数设定比较简单,你用用国外的伺服,看完说明书都要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鼎伺服我没用过,但伺服控制都差不多少,就是参数不同而已,我跟你说一下大致思路,你按说明书找一下具体 ...

感谢指教!我再试试,不行的话还得请教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套,正收藏着,谢谢科普。

宝哥买的是哪一家啊,啥价格能给个链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宝哥买的是哪一家啊,啥价格能给个链接不

在手机闲鱼上,广东,230包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手机闲鱼上,广东,230包孕。

师兄又撸电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手机闲鱼上,广东,230包孕。

能给个链接吗,我也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师兄又撸电机了。

看到好东西就眼红。。。

网友G:
我之前买过一个因为编码器的插头脱焊,弄了半天都不转,如果设置没有问题要检查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买过一个因为编码器的插头脱焊,弄了半天都不转,如果设置没有问题要检查下线路。

手动正常,位置模式也正常!就是速度模式有问题。

网友H:
标记一下,我也准备买这个伺服做主轴,另外希望已经用上的前辈可以分享一下使用心得

网友G:
我买这个电机的时候卖家告诉我没有速度模式的,让我考虑清楚,我看说明书有速度模式,所以还是买了,会不会真的没有速度模式,我的电机还丢在一旁吃灰,没测试过。

网友G:
实在不行干脆买个脉冲发生器,淘宝上也就几块钱,通过脉冲来调转速吧。

网友G:
或者用arduino+LCD1602做一个脉冲发生器,还可以精准控制和显示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这个电机的时候卖家告诉我没有速度模式的,让我考虑清楚,我看说明书有速度模式,所以还是买了,会不会 ...

后来给厂家打电话才知道日鼎dcs-3204-hjy/df2没有速度模式,现在又买了dcs3204-hjy/ca2与dcs3204-hjy/ba2各两套收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都有,顺便提醒大家,日鼎不是所有型号都有速度模式,买的时候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干脆买个脉冲发生器,淘宝上也就几块钱,通过脉冲来调转速吧。

有脉冲发生器,还可以发生pwm信号,谢谢,关键我想接数控系统的DA模拟信号接口,所以只能用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者用arduino+LCD1602做一个脉冲发生器,还可以精准控制和显示速度。

谢谢朋友,有脉冲发生器,但我想利用数控系统的da主轴模拟输出电压控制主轴转速,只能用速度模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这个电机的时候卖家告诉我没有速度模式的,让我考虑清楚,我看说明书有速度模式,所以还是买了,会不会 ...

您买的是那个型号的,日鼎立也不是所有型号都有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链接吗,我也去看看

日鼎750w160元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记一下,我也准备买这个伺服做主轴,另外希望已经用上的前辈可以分享一下使用心得

可以了,问了厂家这个型号的伺服电机没有速度模式,这个功能已经倍阉割了,换了另外的型号,现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手,学徒等级,时间太久怎么接有点忘记了,

谢谢,问了厂家这个型号的伺服电机没有速度模式,换了其他型号现在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日鼎伺服位置模式都不转,我都怀疑是不是说明书针脚的问题了,就接4根线都不转,以经设置了位置 ...

您是那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鼎伺服我没用过,但伺服控制都差不多少,就是参数不同而已,我跟你说一下大致思路,你按说明书找一下具体 ...

谢谢,现在可以了,这个型号的伺服电机没有速度模式,换了其他型号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问了厂家这个型号的伺服电机没有速度模式,这个功能已经倍阉割了,换了另外的型号,现在正常。

日鼎750W有速度模式的,是驱动器型号问题。要擦亮双眼看清楚驱动型号后缀!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后来给厂家打电话才知道日鼎dcs-3204-hjy/df2没有速度模式,现在又买了dcs3204-hjy/ca2与dcs3204-hjy/ba2 ...

日鼎dcs-3204-hjy/df2没有速度模式,我的dcs-3204-hjy/bf2的有速度模式,难道是d字母的就是没速度模式的阉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日鼎dcs-3204-hjy/df2没有速度模式,我的dcs-3204-hjy/bf2的有速度模式,难道是d字母的就是没速度模式的 ...

应该是吧!我后来买的后缀是ca2,ba2的都有,提醒用速度模式的弟兄们购买的时候注意了,以免买回来后心烦!

网友(2020-05-06):
我从闲鱼买一日鼎电机空载转5分钟转动轴发热达40度,编码器位置噪声有点大,请教什么原因?轴承问题吗

网友:
你好,接位置模式要接哪几条线,麻烦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2022-01-08):
引用 网友A:
使能要接,正转要接,反转不用可以不接,复位可以不接。一共4个开关

你的使能情况下能调0速吗?

网友(2022-07-01):
这个改车床主轴齿轮比怎么配

网友(2022-11-13):
请教,换成后缀是ca2的型号,
应该怎么接线,
需要设置哪几个参数,
才能实现开关和调速。

网友(2023-04-30):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手,学徒等级,时间太久怎么接有点忘记了,

大神,我也弄了个日鼎750W伺服,自己接的线完全不转,买了一个BA2伺服,一个24V电源,2个3.3V继电器,然后就是控制板了,我是接控制板的。最后就是不转,求教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