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一台ft迷你大师喷火

楼主(2020-03-27):
听说ft出了新的大师机,还是mini版的,看得我这个心里痒啊,赶快出门打印了图纸买了板子回家开干,半天时间做完了,比较粗糙,各种多余的胶,还加了起落架和方向舵,起飞重量直飙600g,算了下翼载荷居然有44g/dm2,果不其然的炸机了,回来吸取教训,再做一架。
首先把图纸剪好,贴到板子上

整个机不是很大,1m3x1m2的板子能做两架。

切完了,把小件和大件分开放,免得到时候又把小件当边角料丢了有些他是要做多个的,一定要看好图纸,收拾东西时候一定要小心,有的件长的和边角料一模一样。

先是最简单的机身盒,b型折叠,几分钟就做好了

把椭圆的板粘上去,这个是机身与尾巴部分的连接板,不怎么受力,少打胶,做好的机身盒就可以放一边了
然后处理尾巴

有一步我没拍照,机尾是个十字结构,垂尾那块与机身连接很容易坏,一定要小心,先做好上半个十字,再去装平尾,顺序一定不能错!错了就装不上了!

然后去处理机头的电机座部分,这个是分左右的,为了穿电机线防火墙上有个洞,从机身往过看是在机身左上角的,我写了r的件是在机身左边,也就是正对的右边,右拉角已经给出了,图上能看出来,打胶,粘合。

把机头和机身盒假组一下,这样机身框架就完成了

处理好两片机翼,记得在桌角搓圆,合起来,这个步骤就不多bb了,做过ft的都会

然后就开始蒙板,撕掉蒙板的一边的膜,在桌角搓圆,提前处理好

从电机座开始,记得把那个圆按上,别打胶!!!等会还要拿下来

蒙好板后把圆板拿下来,装上电机,粘在机身盒上,就算完成了,蒙板要注意一点点来,一次做一半或者1/4,等胶凉了再往下做

剩下的几块大板依次蒙好,机翼定位稍微有些困难,尽量粘好,可以提前假组定下位机身盒下面有留穿过线的洞

做好座舱盖,我用的磁铁固定翼身融合暂时没搞,可以参考下第一架

(已炸)这架让我搞得太重了,空机逼近450g起飞重量更是达到了夸张的600g

新做的机空机只有243g

带着1000mah电池也只有350g,放在机舱里面重心正好。多余的装饰晚些做。今天或者明天试飞,不一定会有视频,自己单飞没人拍。

网友:
做的挺好

网友:
你别说,听你说了这是喷火还真有点像。

网友A:
不错,有点意思,多多工作室买的吧

网友B:
666,我的3d打印小喷火,飞行时间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点意思,多多工作室买的吧

不仔细看贴,上面写了嘛,手切的

网友C:
多大翼展,蒙皮如果用2mm魔术板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我的3d打印小喷火,飞行时间3s~

900翼展的吧,很容易修呀,我的p51炸了几次,完美修复

网友D:
做工不错,加个桨罩就更象真啦

网友E:
为什么两架会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我的3d打印小喷火,飞行时间3s~

传说中打印3天,爽了3秒?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我的3d打印小喷火,飞行时间3s~

求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两架会差这么多?

第一架开了垂尾加了起落架,尾巴长,重心后移太多,就只能使劲怼配重,就怼到了匪夷所思的600多g........

楼主:
643550276 加这个qq群,我是从这里面拿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加个桨罩就更象真啦

这种穿越电机好像没法加桨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翼展,蒙皮如果用2mm魔术板更漂亮

要是用2mm的魔术版蒙皮的话机身强度就不够了,翼展700左右

网友:
楼主第二次飞的时候转子射了,爽炸

网友F:
按照我之前飞标准尺寸ft喷火和野马的经验,开方向舵给油的情况下,没有轮子也能滑行转向。轮子太重了,我当时是在机位贴了一小块魔术板,魔术板耐磨

网友F:
另外,磁铁固定翼身是不是太危险了。。。没法保证不做负G动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我之前飞标准尺寸ft喷火和野马的经验,开方向舵给油的情况下,没有轮子也能滑行转向。轮子太重了,我当 ...

这个机没有开方向舵

楼主:
18楼说的没错不过已经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磁铁固定翼身是不是太危险了。。。没法保证不做负G动作呀

我试了,倒过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G:
你这个飞机的电机座是用木板刻的吗?还是直接用魔术板切割的?坚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飞机的电机座是用木板刻的吗?还是直接用魔术板切割的?坚固吗?

防火墙用的是kt板啊,电机是拧在层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飞机的电机座是用木板刻的吗?还是直接用魔术板切割的?坚固吗?

反正只要不炸鸡就没问题,觉得不结实可以拿层板切一个防火墙出来,我觉得还是kt板好点,炸鸡不会弯电机轴

网友:
简单   好做  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