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F2飞控 经常丢失OSD只剩下图传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27):
刚刚开机的时候都正常的,过一会儿就有可能丢失OSD数据了,只剩下
图传
。这样不敢上天啊,如果丢失OSD状态下不知道还能不能一键返航。

网友A:
我的也一样

网友B:
非凡好多年前就没人敢用,故障高既不稳定,早该淘汰

网友C:
飞控供电不稳造成的,飞凡是抄袭**的U系飞控,有一定改进,稳定性还是不如**
所以,我觉得还是用**的靠谱些。
OSD丢了的话也没关系,返航操作还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D:
不换也得飞丢,还得换

网友E:
主要还是查飞控的供电

网友F(2020-04-26):
我也有同样情况,油门一推,OSD叠加就没了,只剩下图传。是不是应该让OSD单独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