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飞控板刷固件的教程

楼主(2020-03-27):
OMNIBUSF4SD固件烧写教程

说明:主要介绍 OMNIBUSF4SD 飞控的固件更新的方法。其他飞控板,操作方法类似。
声明:未经实飞测试、教程只供讨论、出现不良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by:xudong
一、所需工具

1、OMNIBUSF4SD板

2、笔记本
3、mirco usb线
二、所需软件环境

1、安装Betaflight Configurator 软件环境
选择最新版本

2、安装INAV Configurator
选择最新版本

3、下载飞控板最新版本固件
选择最新版本的固件并下载(Betaflight 对我这个板子支持到4.1.1,更新的版本没了这个硬件)

选择最新版本的固件并下载

4、zadig-2.4.exe
三、查看设备类型

将开发板通过mircousb线连接到电脑
OMNIBUSF4SD 连接电脑后,会被电脑识别。
通常被识别为<串口设备>或者<USB设备>设备。
设备类型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下图设备类型被识别为<USB设备>设备

下图设备类型被识别为<串口设备>设备

注意:
·       <串口设备>状态下,调参时使用。
·       <USB设备>状态下,更新固件。
如果你要更新固件,正好你的设备是<USB设备>直接进入第五步。
四、切换被识别设备属性

1<串口设备>转换为<USB设备>
1.    打开zadig-2.4.exe软件进行设置列出所有设备

2.    选择你的设备

3.     选择替换类型 USB Serial(CDC),点击替换驱动

4.     等待30s左右,出现下图表示成功

查看此时设备类型,方法见<三、查看设备类型>
2<USB设备>转换为<串口设备>
1.     打开zadig-2.4.exe软件进行设置列出所有设备
2.     选择你的设备
3.     选择替换类型 WinUSB(v6.1.7600.16385),点击替换驱动

4.     等待30s左右,出现下图表示成功
五、更新固件

1.   打开 Betaflight Configurator
2.   飞控板断开USB线,然后按住boot键重新连接usb线
注意:一定要,先断开usb线,按住boot键,再通过usb线连接电脑

3.   选择要更新的固件

固件可以选择最新固件,或者都可以选择INAV的最新固件

网友(2020-07-17):
按boot后显示无法识别usb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