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老飞控的问题

楼主(2020-03-27):
手里有个APM2.8 下载了3套不同的地面站,但是都是初始设置这里出问题,请问这怎么弄啊?

点确定之后就弹出来这个窗口

然后终端里想看看版本,就一直弹这个乱码,几分钟也停不下来一直走啊走啊的。

怎么看我这飞控是好的还是坏的啊,点击链接倒是能连上,但是什么东西都弄不了  手里没有3pin的线 所以没法接遥控调试

设备管理器能看到端口,地面站也能连飞控。

又换了一个地面站
版本是这个

然后我连上后倒是有一点点进步就是 我直接点击连接APM 它提示我要有新的这个固件

咱也不懂这是个啥固件 于是我就断开再次进入初始设置里 安装固件 让他自己看能不能更新 ,然后提示找最新的固件还是什么,然后提示没了图标下面就出字了,相比应该是最新的固件我就低随便点个四轴 然后就提示我失败

确定后提示上载什么固件错误

怎么弄啊,跟泡泡的教程完全不一样,这个怎么这么难啊

楼主:
我的电脑是WIN 10 64 地面站都是1.3以上的版本,飞控什么版本看不见固件

网友:
不用用初始设置。会报错

网友A:
刷完固件,直接进去校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固件,直接进去校准就行

固件弄不出来啊大哥,总是提示失败 你不是从初始设置选项里刷固件吗 手动下载刷的?

网友:
看一下 https://firmware.ardupilot.org 能不能打开,如果不能就是网络问题,可手动下载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弄不出来啊大哥,总是提示失败 你不是从初始设置选项里刷固件吗 手动下载刷的?

现在都手动刷

楼主:
有没有调参设置的特别好的固件啊,直接校准遥控陀螺仪和gps就可以爽飞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调参设置的特别好的固件啊,直接校准遥控陀螺仪和gps就可以爽飞的啊

没有,都要陀螺仪校准,遥控器校准才行

网友:
从你的截图上看,没有一张是飞控板与MP处于成功的数据连接状态啊。如果能够正常连接的话,窗口最上面一行在MP版本之后会有飞控板上的固件版本号的。不需要进终端查看。

网友B:
最后一张截图的提示,也是推荐升级飞控板固件,可以选择无视。不过,出现这个提示是好事,至少说明你的MP能够正常通过网络访问官网数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截图的提示,也是推荐升级飞控板固件,可以选择无视。不过,出现这个提示是好事,至少说明你的MP能 ...

现在又不能访问了 请问你有没有3.2.1最新的固件包啊 我下载下来方便日后刷机用啊 麻烦发一份给我啊 602415167@qq.com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又不能访问了 请问你有没有3.2.1最新的固件包啊 我下载下来方便日后刷机用啊 麻烦发一份给我啊   谢 ...

看不出来,你是要固定翼还是多旋翼的版本啊?

脱离MP,直接用浏览器,只要网络正常一般直接访问官网是没问题的。

其实,没那么复杂,多尝试几个MP版本,也许就搞定了。我也是慢慢摸索过来的,建议在论坛里(包括无人机、天线电台等分坛)多翻翻帖子学习,会找到各种适合自己的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你是要固定翼还是多旋翼的版本啊?

脱离MP,直接用浏览器,只要网络正常一般直接访问官网是 ...

我尝试官网下载 但是打不开网页 我尝试了好多版本的mp 应该有4个都连不上 可能是不是电脑的问题啊 毕竟刚开始我连上过 后来又不行了
如果你有3.2.1整个的固件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目前我玩4轴 以后可能玩玩固定翼或者六轴 最好是有整个的包 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官网下载 但是打不开网页 我尝试了好多版本的mp 应该有4个都连不上 可能是不是电脑的问题啊 毕竟刚 ...

MP曾经连上过,换了版本又不行了,可能是换装MP时,影响了驱动程序。我没用过AMP,直接整的PIXHAWK,所以具体的端口设置,波特率等,建议再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又不能访问了 请问你有没有3.2.1最新的固件包啊 我下载下来方便日后刷机用啊 麻烦发一份给我啊   谢 ...

四旋翼固件已发邮箱,谨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旋翼固件已发邮箱,谨慎使用。

万分感谢

网友(2020-09-17):
楼主爽飞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