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ta d6 pro 以及 外场电包 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28):
有两个问题:
1.因为我的hota d6 pro是带内置电源的,外接电源一直没试过,看说明,外接电源电压输入是6.5-30v,想问下,手上都是4s的
电池
,要是给4s电池充电,
充电器
外接电源电压必须高于4s电池电压么?这个充电器原理是低于电池4s电压输入后升或降压压再给电池充电么?
2.想做一个外场电包,如果用磷酸铁锂电芯,自制电包的话,在我有平衡充电器和bb响的情况下,电包还需要加保护板么?
请各位帮忙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A:
第一问题,外置电包只要在6.5-30范围内都可以充电,充电器自动工作。第二问题,只要用平衡充电器就不用电源保护板。

网友B:
充电器自动升降压;不用保护板

楼主:
Ok~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C:
我补充一点,不用保护板的情况下用电包供电的时候记得在充电器设置一下最低输入电压,以此保证电包不会过放

网友D:
输入电压太低的话有可能达不到最大充电功率

网友A:
要什么手表,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