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新机动力,还没有咸鱼收购的二手机足,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20-03-28):
手头有两架k110,如图。左边为淘宝新机,右边为咸鱼收购二手机。同一个遥控器,分别用同一块电池经过多次测试。总的感觉,新机动力没有二手机得足,而且手感也没有二手机的好,动力输出要缓慢一下。经过反复对比,发现新机主板天线、晶振处没有打胶,舵机上也没有PASS的标签,其它没发现什么不同。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二手的可能是某大神调试好后升级出的

网友B:
新的110缩水了,摩友小鸡也没有选择。华科尔,驰远,澄星都停产了。伟力逐渐变成唯一

网友C:
1.螺距,2.双桨

网友D:
新的电调都这样,所以我飞蓝色电调

网友:
新的红色电调都这样,所以我飞蓝色电调

网友E:
改电调,改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可能是某大神调试好后升级出的

有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110缩水了,摩友小鸡也没有选择。华科尔,驰远,澄星都停产了。伟力逐渐变成唯一

是的,最直观的感受是头罩变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螺距,2.双桨

这些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电调都这样,所以我飞蓝色电调

麻烦拍张照片看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电调,改动力

华坑的电调和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拍张照片看看,感谢

看我历史帖,收电调

网友F:
感觉飞伟力的K124感觉良好,炸机后自动停转,没炸坏过飞机,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飞伟力的K124感觉良好,炸机后自动停转,没炸坏过飞机,厉害。

网友:
16年的横轴感觉比后买的硬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坑的电调和电机?

对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新的110缩水了,摩友小鸡也没有选择。华科尔,驰远,澄星都停产了。伟力逐渐变成唯一

还有地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地平线

地平线貌似国外可以买到。国内不销售了。嘛意思?

网友H:
直接用华科尔cp无刷电调可以吗?电机还是用原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华科尔cp无刷电调可以吗?电机还是用原电机

可以,注意改下电调给主板供电插头线序,伟力的线序与普通的不同,观察一下插头线的颜色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注意改下电调给主板供电插头线序,伟力的线序与普通的不同,观察一下插头线的颜色顺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