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重大问题 大神勿进

楼主(2020-03-28):
穿越机的碳纤维机架居然是导电的  我一直以为是绝缘体  今天电池正极不小心碰到碳纤维机架居然打火花了   希望可以提醒刚入模的新人  大神绕道

网友A:
不是大神,我也想绕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我也想绕道

那你就是大神

网友:
学习学习了··谢谢大神的提醒哈··

网友B:
碳纤维不仅导电,而且好像还屏蔽信号,对接收机天线摆放需要多多留意

网友C:
又学习了!那是不是可用碳纤维当下电源负极,免一根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不仅导电,而且好像还屏蔽信号,对接收机天线摆放需要多多留意

嗯嗯  又学到不少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学习了!那是不是可用碳纤维当下电源负极,免一根线呢?

不行的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  是有电阻的 而且会随着距离而变化的

网友:
看出来了,一定是神学院毕业的。

网友D:
以前玩四驱车的时候有种马的电刷就是用碳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玩四驱车的时候有种马的电刷就是用碳做的

那是碳刷电机,有段时间很流行。据说是不产生火花,对无线电无干扰,而且更平顺。那个时候好多飞机模型也用这种碳刷电机,我还有一个放在老家的纸箱里。

网友:
我就进来看看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碳刷电机,有段时间很流行。据说是不产生火花,对无线电无干扰,而且更平顺。那个时候好多飞机模型也 ...

可是吹得怎么样都没有我用红铜板做的电刷快

网友F:
我就吃亏了,第一次装机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吃亏了,第一次装机冒烟了

看来我发出来提醒新人还是有用的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网友:
贴一层绝缘胶带

网友(2022-08-19):
我不是大神我也一样绕道,穿越机玩不起啊,眼神跟不上了

网友:
碳好像是半导体 有用碳做芯片的
来自微站

网友:
接头不包好,冒烟少不了

网友:
碳是导电的,想当年用碳纤维的鱼竿钓鱼触过电,还好是低压电

网友G(2022-09-19):
这事我也干过,弄烧了一个飞控

网友H:
留意碳板边缘不要把电源线保护硅胶给割了

网友I:
好像表面是绝缘的,但是切割面是导电的,比如螺丝孔壁就是导电的,使用金属螺丝要特别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