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效果

楼主(2020-03-28):
请教一下穿越机子摄像的问题!
摄像头:Foxeer Arrow HS1190
屏幕:鹰眼锐视小飞手三代显示器 5寸
图传:熊猫 MINI 5804

为什么图像非常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光线太暗了,这个摄像头弱光不强

网友A:
频道对错了,手动对一下。

网友B:
频道先选对,摄像头,图传,逐一排查一下。我猜测是图传长时间待机,发热过重,图像会出现这类情况(赶紧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道先选对,摄像头,图传,逐一排查一下。我猜测是图传长时间待机,发热过重,图像会出现这类情况(赶紧降 ...

刚刚开,画面就这样!频道是小飞手自动搜索的~然后连接的线路也弄过没错的,问题画面就一直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道对错了,手动对一下。

是小飞手的频道么?都是自动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小飞手的频道么?都是自动搜的!

用手动,自动的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