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00X配合K8尾巴抽风问题。

楼主(2020-03-28):
  一直考虑买一台小飞机能在楼下飞不吵到别人,于是看上了300X和M2,本来是决定已经买M2的,但是商家一直没货,于是退款买了300X,到手后觉得飞机还不错。挺精致的。
  虽然是厂家那边已经组装好,但是装得非常不规范,十字盘都不平的。因此买家还是需要自己检查一次。
  而且这台机子,目前发现的问题有:1、前面两个舵机和后面的舵机高度竟然不一样。
                       2、在舵臂垂直于主轴的情况下,就算舵机连杆和DFC臂调到最短,飞机始终是处于正螺距情况。解决方法是把舵机耳朵切一下,然后舵机往脚架方向移动一点,问题解决。
                       3、这是炸机以后的事情了,拆开后才发现固定主轴的轴承非常不顺畅,原来是因为铝件的孔太小,导致轴承外圈被严重挤压导致转动卡涩。瞬间对亚拓好感大减。解决方法是用锉刀慢慢打磨扩孔。累死个人。
                       4、这也是炸机后的事情了,买配件的时候发现配件价格好TM贵。而且有的东西是捆绑销售,比如我想买尾轴,就要连尾轴带轮都一起买,想买尾管,就要连尾舵机连杆一起买。不见了一个小球头,要整套一起买,50多块,后面我发现飞越有球头是通用的。果断买飞越。
                       5、尾舵机安装架有虚位,点了一些502解决了。

   吐槽完毕,接下来是问问题时间。
   飞机调整好后,测试震动和其他七七八八的都没问题,于是准备试飞。K8是从X7上面拆下来,所以陀螺仪从拆下面以前应该是正常的。
   飞起来总的来说没什么问题,就是一抽大螺距尾巴就跑,调了一下补偿、感度和提高了点转速(原来因为调试所以转速调得很低)就好很多了,再准备继续细调的时候,突然尾巴抽风,
飞机旋转了几十度(方向不记得是哪边了),反应过来修正降落,有点懵,于是断电重启,连续飞了一两个起落的时间都没问题。打算再继续试试,之后又突然旋转,这下反应不过来,碰到东西炸了(教训:就算是小机,也要在开阔场地调试,别在室内)。
   问题就是: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2、在说明书看到接收机要离开电调至少5CM以上,如果是因为接收机干扰,那什么只干扰了尾舵但十字盘却不受影响。

网友:
尾舵有没有问题。接收完全可以移到后面啊。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飞机实时振动值是多少

网友:
v8不太适合小飞机上面用的

网友:
越大的机V8越舒服

网友:
首先,k8是针对大鸡研发的陀螺仪,针对小鸡上使用确实没有大鸡上好用,但并不绝对,我曾经用k8到250机型,一样正常飞,个人认为可能是参数没调好,或者震动控制不到位,导致抽风,我以前用k8,futaba控,没有受到过电调和接收机干扰,其次,十字盘调教,每个人调教方式不同有所不同,我是,十字盘在行程中间的时候,舵机臂垂直于主轴的时候,再调整连杆长度,且连杆必须水平于主轴,再往上调整dfc连杆

网友:
模型又买了x7牛逼

网友:
k8抽风都高频震动引起的

楼主:
最近汇报,炸机两次后,找出原因应该是电调BEC问题。

      第一次炸鸡,用K8陀螺,尾突然抽风,然后飞机自旋。接着换了个山寨MB,装好调试飞行,大概10个起落没出现问题。但是由于不习惯MB手感,最后还是换了另一个K8尝试,调好后飞行也约10个起落。期间没出现问题。
      但是因为猛抽螺距尾巴还是会跑一点,于是换了一个KST25。装上去后第一个起落就突然自旋切倾斜盘不受控制。这是第二次炸机。
      排除法基本确定K8是没问题的。然后以为是215抖舵原因。
      今天查看了一下第一次炸机和第二次炸机的日志。无论是哪个K8陀螺,炸机前都有电压低于3.5v的警报。然后说传感器丢失。回想一下,两次突然自旋导致的炸机总是我在猛抽陀螺的时候发生的。这连起来事情就明朗了。
      300X炸机的K8陀螺我又放回700直机上了,测试了两个起落并查看日志没问题。
      看来好盈代工的25A电调的BEC要带4个这样的舵机是有点吃力的。
      不敢100%肯定就是电调的锅,不过也别说是震动问题了。直接拿在手上摸过震动是真的很低的。

网友(2021-09-06):
故作玄虚,搞定没?

网友A(2023-11-06):
很好奇,请问楼主是bec的问题吗

楼主(2024-05-25):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请问楼主是bec的问题吗

不知道,后面又炸了一次,再也没飞过了。现在只能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