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s有办法用BLheli程序的电调吗

楼主(2020-03-28):
收了台mcps,感觉原厂的内转无刷电机响应太慢了,就想用BLheli电调配外转无刷电机,但怎么设置电机都不启动

网友A:
首先要取对信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取对信号点

取得最上面的红圈的位置,正确吗?中间是电池正极,下面是电池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得最上面的红圈的位置,正确吗?中间是电池正极,下面是电池负极!

我没这个飞机,不知道你这个点是啥意思,其实最保险还是从主板处理器处取信号,mcpx有三个点可以用

网友(2021-02-28):
楼主,你的mcps改好了吗,我也想改,目前情况跟你一样,接上bl电调无法启动,好像没有信号一样

网友(2021-04-14):
原厂不是就有改无刷的电调和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