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中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28):
今天是第7次外出飞行
开始练习翻滚了,
但是突然感觉我的3寸函道有点”果冻”的感觉
之前好像没有的
这个怎么消除呢

网友A:
更换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螺旋桨

3寸的这个桨叶没有任何伤呀,也需要更换那?

网友B:
震动比较厉害会出现果冻。。PID或滤波没调好吧

网友A:
使用过后出现的震动一般就是桨叶的问题,螺旋桨有时候不平衡你的肉眼看不出来的,你可以尝试更换4个全新的螺旋桨来排除。这个也是最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过后出现的震动一般就是桨叶的问题,螺旋桨有时候不平衡你的肉眼看不出来的,你可以尝试更换4个全新的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比较厉害会出现果冻。。PID或滤波没调好吧

这些太高级,没调试过,飞了没几次,之前是没有这个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过后出现的震动一般就是桨叶的问题,螺旋桨有时候不平衡你的肉眼看不出来的,你可以尝试更换4个全新的 ...

换了以后还是一样的,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