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的俩问题大神帮忙弄一下

楼主(2020-03-28):
翻阅资料没有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好像我遇到的问题格外多,不得已来请大神帮忙

罗盘校准出现的这个问题,下载了多个地面站版本仍未解决 你们怎么调的啊

这咋整

还一个问题就是数传怎么了连不上啊  设备管理器里有2个端口  3是USB的 4就是数传的

但是

这个问题咋整啊

大婶们

还有遥控校准我这roll一通道为什么不能动,然后电完成提示我还是没校准,我没接电调电机 必须接吗?

还有我这通道数据是不是有问题啊 怎么区间这么小啊

网友A:
坐等大神解答,我的罗盘校准白点都出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神解答,我的罗盘校准白点都出现不了。

你也卡这了?你用的哪个版本地面站?分享一下试试呗。你这控还没上过天呢吧

网友:
解决的最好办法:换飞控。APM早就淘汰了

网友B:
com4是数传的话,端口57600

网友:
波特率5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4是数传的话,端口57600

改成57600能用数传链接但是还是失败,我用的3.1.5得固件 还没试3.2.1

楼主:
改成57600能用数传链接但是还是失败,我用的3.1.5得固件 还没试3.2.1

网友C:
用USB綫連接調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SB綫連接調機

我两者都试了 usb和数传都不行啊 变数太大 有没有稳定的地面站版本推荐啊

楼主:
哪位大佬帮忙看看遥控校准不了是哪里的问题吗 为什么什么键都能动就是roll一通道不能动呢?  其他通道就是有的形成太小

网友D:
我遇到两次这个情况,一次是apm坏了,一次是gps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两次这个情况,一次是apm坏了,一次是gps坏了

你知道我这遥控是啥问题吗?为什么一个通道不能动啊 而且点完成还是提示遥控没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我这遥控是啥问题吗?为什么一个通道不能动啊 而且点完成还是提示遥控没弄好

接舵机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