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常用飞控的最新iNAV2.4中文固件下载链接

楼主(2020-03-28):
中文固件使用更简单更安全
以下是固件下载地址:
F4 V3/V3S中文iNAV固件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DlUhAZsJGi0WkIiVTviag 提取码:g2qe

F4 V2 PRO/V3 PRO中文iNAV固件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USjFv0FmwrzKumabIwUQg

提取码:7uqv

大通MAMBA F405中文iNAV固件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n8-go2a_EKVEriDlOOWtQ

提取码:fpsu

中文固件参数设置的说明文件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QWUuskY90OKwhvomkMoEA

提取码:xylu

楼主:
欢迎评论赚积分

网友:
固定翼能用吗?

网友A:
地面站中文和固件中文有什么区别?是刷了中文固件后,地面站变中文?还是osd看到的是中文?请大师解释

楼主:
iNAV不分固定翼多轴

网友B:
飞蝶大神,想请教下inav飞四轴油门回中的遥控器能不能用?F4刷ardupilot固件会不会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蝶大神,想请教下inav飞四轴油门回中的遥控器能不能用?F4刷ardupilot固件会不会更稳?

双回中的不好用,因为很难做到像大疆那样回中悬停。固件都差不多,稳不稳定主要还是看配件的选择和整机组装、调参和操控的熟练度。真要比哪个好,刷两个固件分别测试,自己判断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回中的不好用,因为很难做到像大疆那样回中悬停。固件都差不多,稳不稳定主要还是看配件的选择和整机组 ...

感觉用inav飞多旋翼的人太少,资料也不好找,大神以后多出些教程吧^v^

网友:
老哥,为啥我下载第一个v3的固件,而网盘里文件的名字是v2pro

网友(2020-10-07):
matekf405wing的有吗?

网友:
感谢提供,做个记号。

网友(2021-01-13):
今天撞见鬼,两个f4飞控分别在两个电脑装好驱动,两个电脑都不识别。只亮灯,usb设备里面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中文和固件中文有什么区别?是刷了中文固件后,地面站变中文?还是osd看到的是中文?请大师解释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