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 到 大疆天空端,TX RX SUBS 端口故障的吗

楼主(2020-03-28):
DJI天空端,与眼镜遥控对频正常,眼镜也能显示图传画面,就是无法和飞控通信,飞控检测不到SUB信号,天空端也不能读取OSD及电池信息,
已排除不是接线和端口设置问题,用万用表测量,
飞控TX 对地电压为3.3,RX,电压为1.3,查天空端TX,RX,SUBS电压均小于1V,断天查天空断,RX 与地之间电阻小于10欧,有短路情况,这种情况是不是天空端通信端口坏了,有手机有闲置天空端的朋友,能帮忙测一下,天空端只接电池,不接飞控时,RX TX SUBS各端口对地电压应该是多吗,及飞控不上电时,各端口对地阻值 。万分谢谢

网友:
怎么给天空端供电的?直接4s动力电。天空端tx接飞控rx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遇见过。按照大家的说明书接线,基本上一次成功。

网友:
估计是线焊错了,rx和tx接错了。仔细看说明书。上一张接线图看看。

网友:
注意 :天空端说明书繁体中文版上面的接线印错了!

网友:
按这样接就行了,图不知道谁画的红线!(图纸接线又没错画个毛的红线)
一开始我还以为所谓错误的图纸就是这份!

网友:
端口、配置都设置好了么

网友A(2021-08-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的VISTA天空端也是同样的问题,能修复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的VISTA天空端也是同样的问题,能修复吗?

如果能排除接口的问题,那就是主板的问题,自己是解决不了,我的回厂解决的

网友:
主板上是直接接在芯片引脚上的,如果坏了基本没得休,除非换芯片。建议将就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排除接口的问题,那就是主板的问题,自己是解决不了,我的回厂解决的

VISTA 天空端  串口问题,自己能解决,先检查判断是不是串口坏了,方法如下:只给天空端供电,测量RX和GND以及TX和GND之间的电压,如果特别小或者不是3.3V左右,说明串口坏了,拆开天空端,在串口附近有三个并排的元器件,叫稳压二极管,分别负责  sbus  TX  RX,主要功能是防止保护串口外部电压过大损坏芯片,所以只要把这三个稳压二极管焊下来或者风枪吹下来就可以了,我的天空端串口已经可以使用了,不过没了稳压二极管的保护,相当于芯片裸奔了,今后使用串口要格外小心,条件允许也可以更换掉稳压二极管,具体型号太小了,看不清,我只知道是0402封装的稳压二极管,大疆的大天空端应该是同样的电路。

网友B(2022-03-03):
引用 网友A:
VISTA 天空端  串口问题,自己能解决,先检查判断是不是串口坏了,方法如下:只给天空端供电,测量RX和GN ...

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已经测试了,天空端rx与gnd之间 的电压为0.05v,现在拆开天空端打算拆除稳压二极管试试,请问这个稳压二级管在屏蔽罩里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已经测试了,天空端rx与gnd之间 的电压为0.05v,现在拆开天空端打算拆除稳压二 ...

大的天空端估计不好搞,还是去B站找管爷吧 ,他可以搞定

网友(2022-05-07):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已经测试了,天空端rx与gnd之间 的电压为0.05v,现在拆开天空端打算拆除稳压二 ...

请问你搞好了吗?屏蔽罩里串口接近的地方有四颗管子,上面的丝印是Y,但是我拆了,tx,rx还是对地短路,万用表量貌似不是二极管

网友:
1.线序错了
2.飞控可能出问题了
3.天空端有问题
一个一个替换检测排除一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全新買回來。線反覆檢查沒有駁錯。就是沒有osd. 有幸家裡之前燒了一個。將那片rx. Tx 模块互換就有osd了。

来自微站

网友:
我也遇到,全新回來沒有接錯線什麼都正常就是沒有osd. 剛好之前燒了一個。將那片rx tx 模块互換就解決了。

网友:
1.检查飞控固件是否在BF4.2以上
2.检查 TX和RX是否接反
3.眼镜调到DJI FPV模式再调回数字图传系统模式(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之前电压不动的问题就是靠这个解决的)
4.返厂(我有两个天空端,同一块飞控测试后发现一个显示一个不显示那么就可以肯定是需要返厂的了)

网友:
我碰到的问题是 化骨龙aio 如果接vista 6线全接的话 没有反应。。只接 正负极 rx tx四根的话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