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架伟力V944,求教大佬们如何改成MCPX

楼主(2020-03-28):
我有一块MCPX的主板,把它改在澄星6050的机架上失败了,我看到一个朋友用伟力V944的机架改成过,如下图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过程和方法。
有改过的大佬们能指导一下吧,是不是第一步先买三个地平线的直机用的直线舵机回来。
上一些伟力V944的图片

请大家给点过程和方法还有注意事项,我准备用华坑的D7e(g大固件)来控制它飞行。谢谢!

网友A:
改不了哦,933是4通机,而且舵机是5线,mcpx是3线舵机,要改应该用伟力922改或者hisky fbl100,922就是防的mcpx,零件都通用的

网友B:
四通机架只能装两个舵机,而且十字盘跟六通也不一样,因为四通机螺距是固定的。我觉得倒不如直接收一个mcpx算了。mcpx配件很难找,hcp100,伟力v922这些能用的配件都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哦,933是4通机,而且舵机是5线,mcpx是3线舵机,要改应该用伟力922改或者hisky fbl100,922就是防的 ...

我是把主板也换成MCPX的,在搞三个直线舵机上去。这样就应该没啥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通机架只能装两个舵机,而且十字盘跟六通也不一样,因为四通机螺距是固定的。我觉得倒不如直接收一个mcpx ...

我还是折腾折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把主板也换成MCPX的,在搞三个直线舵机上去。这样就应该没啥大问题的。

肯定不行,不只是5线3线舵机的事,mcpx主板是6通,你装通机架升降方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哦,4通6通结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不只是5线3线舵机的事,mcpx主板是6通,你装通机架升降方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哦,4通6通结构不 ...

本贴第一个图就是模友改好的空心杯有刷杂交MCPX,就用的v944改的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C:
一楼的图片是我发的,只是说用944改装倒飞神器,仅仅是倒飞,而且是用944原来的主板,并没有采用MCPX的主板,楼主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图片是我发的,只是说用944改装倒飞神器,仅仅是倒飞,而且是用944原来的主板,并没有采用MCPX的主板 ...

能出个详细的教程吧,我想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出个详细的教程吧,我想借鉴一下。谢谢。

详细教程就不上了,简单说一下
1.桨夹倒装,主旋翼倒装
2.升降舵机改成反舵机
3.主电机极性反接,尾管反转180度安装
4.主板沿原来的平米转180度安装
5.把飞机倒放再桌子上,摆平,上电后对频后,断电,调平十字盘
6.我用的是D7e加高频头的控,在控上再设一下,倒飞的时候与6通机倒飞时的舵面方向相同就可以练习了

  现在飞机就可以倒着起飞了,但这个飞机只能倒飞,不能翻过来,也不能正飞,只是倒飞的实机模拟器,我用它在家里练了2个月,以前再家了练倒飞是不可能的,现在基本上可以(用6通机)随便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详细教程就不上了,简单说一下
1.桨夹倒装,主旋翼倒装
2.升降舵机改成反舵机

很好玩,很厉害。不发主题贴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详细教程就不上了,简单说一下
1.桨夹倒装,主旋翼倒装
2.升降舵机改成反舵机

OK,学习了,感谢。

网友:
买个mcpx机架

网友D:
这两架飞机我都有,为什么要改?944练好了飞的一样稳,我的可以脱控悬停5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架飞机我都有,为什么要改?944练好了飞的一样稳,我的可以脱控悬停5秒左右。

你好,你的伟力V944是用得什么遥控器,我加了驰远的高频头结果,响应太慢,静态V944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伟力V944是用得什么遥控器,我加了驰远的高频头结果,响应太慢,静态V944了。

944可以用华科尔的控,要刷机加高频头,hisky协议,完美飞,秒杀原装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944可以用华科尔的控,要刷机加高频头,hisky协议,完美飞,秒杀原装控

我的D7E用hisky协议怎么对不上频?用hcp100S 原装控X6S飞可以,就是反应比较慢,但很稳,我的D7E现在可以飞MCPX、130X和九鹰318A,飞MCPX容易掉频,飞130X和九鹰318A还不错,
SFHSS一直对不上频,所以没法飞伟力的机子,不知道有没有用D7E飞K110的成功案例,频编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D7E用hisky协议怎么对不上频?用hcp100S 原装控X6S飞可以,就是反应比较慢,但很稳,我的D7E现在可以 ...

D7e飞110没有任何问题,我用它对140元的K100是秒对的,根本不需要微调频什么的,但要注意固件,一定要用官方5.00英文原版固件,用NB的固件对频问题多多多多,好像行又好像不行,这个会搞死很多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7e飞110没有任何问题,我用它对140元的K100是秒对的,根本不需要微调频什么的,但要注意固件,一定要用 ...

我不会刷固件,我两台D7E都是中文版的,只有飞130X比较稳定,飞mcpx只要飞机动作猛烈一点或者飞正常落地也会蓝灯闪要拔电重新上电,用dx5E飞同样的一台机怎么也不会重新这种情况

早上飞130X飞了一会也失控了,不过这台130X主板天线断了没来得及焊接,但没天线不会5米就失控吧,在屋里飞的时候没有发现失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不会刷固件,我两台D7E都是中文版的,只有飞130X比较稳定,飞mcpx只要飞机动作猛烈一点或者飞正常落地 ...

那你的D7e应该是买回来就刷了固件和加了4合一高频头吧,你可以查一下是什么固件,玩D7e最好学会刷固件,night build版本经常更新,通杀所有玩具小机,不过与K100对频有问题,我是买了几个控,刷不同的固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控改1S供电后,用内置电池可以续航20小时以上,堪称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D7e应该是买回来就刷了固件和加了4合一高频头吧,你可以查一下是什么固件,玩D7e最好学会刷固件,n ...

我的D7e加了3合一高频头,对接伟力K110,刷D5.0 官方版,中文语言,可以对频,但是延迟很严重,改频偏也没啥改善效果。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7e飞110没有任何问题,我用它对140元的K100是秒对的,根本不需要微调频什么的,但要注意固件,一定要用 ...

你刷的官方D5.0什么版本?固结自带中文和英文的,遥控界面选择中文还是英文的?有人说是因为D7e mcu内存太小,不能用中文,是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伟力V944是用得什么遥控器,我加了驰远的高频头结果,响应太慢,静态V944了。

我的遥控器d10,舵量设置50%。100的话太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遥控器d10,舵量设置50%。100的话太灵活。

谢谢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刷的官方D5.0什么版本?固结自带中文和英文的,遥控界面选择中文还是英文的?有人说是因为D7e mcu内存 ...

D7E我刷过G大的固件,也刷过官方的5.0固件,都可以切换成中文,我用贯了G大固件,后来又刷回来了G大的4.0固件。

网友:
我这个是官方5.0?

网友E:
sfhss和flysky两个协议用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fhss和flysky两个协议用不了

D7e  加3合一高频头可以用S—fhss协议。之前用D版官方5.0多语言版,选择中文,对频非常慢,遥控动作卡顿。现在刷了一个D版5.0纯英文版的,可以很快对频,动作也不卡顿了。固件地址:https://www.deviationtx.com/media/kunena/attachments/98/deviation-devo7e-v5.0.0-2019-10-29.z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D7e飞110没有任何问题,我用它对140元的K100是秒对的,根本不需要微调频什么的,但要注意固件,一定要用 ...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英文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D7e  加3合一高频头可以用S—fhss协议。之前用D版官方5.0多语言版,选择中文,对频非常慢,遥控动作卡顿 ...

收到,谢谢。有空我也试试。

楼主:
我的D7E是盘锦老王改过的版本,我刷了官方的5.0固件,sfhss和flysky两个协议用不了。难道我的不是改了三合一高频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D7e  加3合一高频头可以用S—fhss协议。之前用D版官方5.0多语言版,选择中文,对频非常慢,遥控动作卡顿 ...

谢谢,改天有空研究一下怎么刷固件

网友(2023-09-11):
想看这个帖子下面的留言…怎么用华科尔的控对频v944的!

网友:
刷多协议固件加焊NRF24L01,就可以在协议列表里选择驰远的HISK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