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飞行模式详述---固定翼

楼主(2020-04-01):
(图片)

网友:
好东西,楼主,有没有wod版本的?图片打印出来不太清楚。

网友:
谢谢楼主总结,非常有用

楼主:
知道手动是滚转率控制,自稳是角度控制,就能很好理解为什么手动松杆后会保持当前姿态,自稳松杆后保持水平状态了。

网友A(2020-06-09):
为啥我的模式界面,没有MANUAL这一项,纯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模式界面,没有MANUAL这一项,纯手动模式。

固件什么版本?固定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什么版本?固定翼?

固件2.4       四轴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2.4       四轴穿越机

多轴没有manual模式,只有手动模式,不设置默认就是手动模式

网友B(2020-12-04):
请教下为啥我的模式界面,没有NAV LAUNCH 这一项  2.2.1固件      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为啥我的模式界面,没有NAV LAUNCH 这一项  2.2.1固件      固定翼

应该是调参软件版本不对吧,我都是用的官网下的固件和调参软件,用最新的固件及调参软件肯定没问题,原生软件为英文版本的并无中文版本。

网友(2021-01-09):
请问各种模式有没有优先顺序?例如一个通道落在绕圈模式,另外一个通道落在返航模式。

网友(2021-05-02):
stabilize 应该是增稳模式 ,可以抗风 和外界干扰,  也可以说是手动模式的抗干扰模式

angle 应该是比例平衡模式,机身各角度与摇杆的角度成比例,松杆机身就平衡   也就是0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