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四面吊机难吗?

楼主(2020-03-28):
    先说下基本情况,本人直机450四面悬停,简单航线熟练。固定翼正飞8字熟练,倒飞8字有点不太熟悉,正面吊机熟练,可以随意手接。
    事情起因是前段时间一朋友发一个3D练习的帖子给我,我看着帖子提示倒飞8字只需要3天共计24小时就可以了。感觉时间短,又打心眼里就佩服会倒飞的人(2010年断断续续入魔到现在,啥动作也不会,感觉给老鸟丢人了)加上自己入模那么久了,技术还是那么菜,于是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学了学倒飞,没想到10个小时就可以毒蛇倒飞8字了,非常激动,一下子什么信心来了。(一直以为会很难,所以一直没学,所以一直都不会。)
    在看看第二章,正面吊很熟悉了,侧面吊和背面吊只需要各一天,加上自己会直机4面悬停,就想着应该会很简单,于是又在模拟器上练习了几个小时,却完全找不到感觉。有点点懵逼的感觉,信心有点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在这里想问问大家几个问题,1、学其他三面吊机究竟要多久?2、会直机4面悬停,对吊机有帮助吗?3、学会4面吊机,会不会直机4面悬停又乱了?

精华贴的时间表。
吊机用的342。
毒蛇。
第一架涵道机,第一次倒飞就直接倒飞8字。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自己克服了一个心底里一直以为很难的问题。(视频只拍到倒飞通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wOTc2NjAyNA==.html

网友A:
只会一面吊机就能手接了?你的飞机不会自旋?

网友B:
个人感觉,学会一种动作,有点像突然开窍的感觉。。。我之前在模拟器练吊机,就是练了好久都不会,后来duang的一下就吊起来了,也说不清练了多久多练肯定会有进步的

网友C:
要想学会,为什么大家都去在意时间问题,这没有标准,了解了了原理,靠原理来指导操作,一面一面的来攻克。四面一会,你扭力掉都能水到渠成。

网友:
熟练是成功之母,当然前提是练习规定动作,而不是熟练的乱飞。

网友D:
跟楼主一样,玩了很多年,直机只练到四面悬停和航线。固定翼吊机只会正面,可以单手接机,换个面就懵逼。那个飞行大纲我好像以前看到过,感觉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网友E:
不能心急,要有耐心。才几个小时没找到感觉就急了?
有时候有些动作几天几周都可能什么感觉都找不到,所以不要浮躁,天赋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主要还是靠练,别着急。

练习要循序渐进,航线飞行要规范,空域概念要在最开始就建立起来。

至于3D飞行,拿吊机来说,当然就是多练,注意这几点:1.油门控制是重中之重(对于大部分3D动作),油门控制要有
有效、有意识,不要盲目闪油,每次闪油都是配合打舵提高舵效以及控制高度    2.吊机打舵要小而碎,小舵量,勤修正,
和直机一样,条件反射是练出来的。
另外精华帖时间表和动作只是参考,掌握了基本的动作之后,动作组合可以自己来,有正飞姿态就可以有倒飞、侧飞,有
水平8字就有垂直8字,不同姿态下各种不同航线,自己组合就好,练习时间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建议模拟器不要持续练习
超过2小时,歇会再来,每天2小时其实就完全可以了,另外想象练习也是很好的办法,脑海中想象飞机姿态,配合相应的
打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会一面吊机就能手接了?你的飞机不会自旋?

会自旋还叫正面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学会一种动作,有点像突然开窍的感觉。。。我之前在模拟器练吊机,就是练了好久都不会,后来duan ...

应该是量变引起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学会,为什么大家都去在意时间问题,这没有标准,了解了了原理,靠原理来指导操作,一面一面的来攻克。 ...

在意时间是因为岁数大了,什么都会考虑成本了(包括时间和金钱戌本),如过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玩航模,那有点不太划算(本来就是着娱乐项目,如果有个目标要学3D,那就变成任务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做一件事前都会考虑要花多少成本去,又会对自己有多少好处,如果严重不平衡,就说服不了自己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楼主一样,玩了很多年,直机只练到四面悬停和航线。固定翼吊机只会正面,可以单手接机,换个面就懵逼。那 ...

我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深圳不好找地方,又不好找能玩到一起的人。。。。我也是严重怀疑大纲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心急,要有耐心。才几个小时没找到感觉就急了?
有时候有些动作几天几周都可能什么感觉都找不到,所以 ...

是,太急功近利,有点不可取。看来还是要多练,要让量变引起质变。也感觉理论还不够,在盲目练习,从来都是乱打舵。模拟器要练习一个小时都感觉很难,非常枯燥。现在每天坚持一个小时,一两个月后,在看看成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自旋还叫正面吊机吗?

飞机自己会转呀,我的天翼342想要纠正自旋还不那么容易。

网友F:
首先这个大纲我认为没问题。我就是照着这个大纲练的。一天按8个课时算的话,其实时间并不短。

下面是回答问题

1、学其他三面吊机究竟要多久?
我的经历来看,正面调机会的话,其他三面吊机会很快,应该是正面吊机的1/10的时间

2、会直机4面悬停,对吊机有帮助吗?
有帮助,我直升机也会四面吊机,感觉对固定翼吊机帮助很大

3、学会4面吊机,会不会直机4面悬停又乱了?
这个不会。我是日本手,好像和直机的悬停手法是一样的。

另外,固定翼吊机的最终目标还是扭力吊。 练扭力吊,不一定要先学会四面吊机。 更有帮助的,倒是不用副翼的吊机,也就是只用方向舵和升降舵。我就是这样学会扭力吊的。副翼只用于安全救机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自己会转呀,我的天翼342想要纠正自旋还不那么容易。

由于螺旋桨的反作用力,机身肯定会旋转的,所以要用到副翼要抵抗螺旋桨的反作用力。纠正旋转不容易,可能有两原因,一个螺旋浆直径螺距过大导致反作用力过大。二是副翼舵机行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这个大纲我认为没问题。我就是照着这个大纲练的。一天按8个课时算的话,其实时间并不短。

下面是回答 ...

非常感谢,终于有人回复了我的三个问题了,在次感谢!
看到你的回复,让我信心满满,为坚持下去又打下了一个基石。
我觉得要扭力吊还是肯定要把4面吊机基础练好,甚至是8面吊机学好,到时扭力吊水到渠成。要不肯定容易炸鸡。(虽然草地吊机炸鸡基本没损失)

网友:
非常感谢,终于有人回复了我的三个问题了,在次感谢!
看到你的回复,让我信心满满,为坚持下去又打下了一个基石。
我觉得要扭力吊还是肯定要把4面吊机基础练好,甚至是8面吊机学好,到时扭力吊水到渠成。要不肯定容易炸鸡。(虽然草地吊机炸鸡基本没损失)

我分享楼主一篇文章,我不赞同你的观点。8面吊机学好,扭力吊也还是不会。我就是个例子。
https://mp.weixin.qq.com/s/dbjGJInEA26KVuBtkVJD3w

网友:
看到你的回复,让我信心满满,为坚持下去又打下了一个基石。
我觉得要扭力吊还是肯定要把4面吊机基础练好,甚至是8面吊机学好,到时扭力吊水到渠成。要不肯定容易炸鸡。(虽然草地吊机炸鸡基本没损失)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转一篇文章给楼主和正在练习扭力吊的伙伴。虽然不是完全赞同这篇文章,但是他的扭力吊的方法是可行的,我就是大概4-5个小时攻克了扭力吊。
https://mp.weixin.qq.com/s/dbjGJInEA26KVuBtkVJD3w

网友:
我觉得要扭力吊还是肯定要把4面吊机基础练好,甚至是8面吊机学好,到时扭力吊水到渠成。要不肯定容易炸鸡。(虽然草地吊机炸鸡基本没损失)

不认同你的观点,8面吊机学好,扭力吊你也不成,我就是个例子。因为你没有飞机扭力转时的条件反射,正面和反面的打舵是相反的,你虽然都会,但是就是转不过来,没有形成条件反射,扭力吊仍然不会。
还是我的观点,固定翼吊机的最终目标还是扭力吊。 练扭力吊,不一定要先学会四面吊机。 更有帮助的,倒是不用副翼的吊机,也就是只用方向舵和升降舵。我就是这样学会扭力吊的。副翼只用于安全救机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