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寻求E TECH G200锁尾陀螺仪说明书。

楼主(2020-03-29):
E TECH  G200 陀螺仪,好多年了,说明书弄没了。哪位大神有这个陀螺仪说明书,麻烦传一下。感谢。

网友A:
随便找个有副翼的陀螺仪说明书就行吧?这又不用设置卡的 一根线接5通道一个接6 一个切换锁尾不锁尾 一个调感度的  找找GY401的说明 一样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有副翼的陀螺仪说明书就行吧?这又不用设置卡的 一根线接5通道一个接6 一个切换锁尾不锁尾 一个调感 ...

不一样,还要调行程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样,还要调行程啥的。

陀螺仪上带旋钮的话一个是调感度的一个舵机行程的 这有服役的陀螺仪 不带设置卡的功能都一样!除非你需要插设置卡调参!  就三根线, 一个接尾舵机, 三根线好像接5通道两档开关控制锁伟和非锁尾 一根的接6旋钮通道调感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上带旋钮的话一个是调感度的一个舵机行程的 这有服役的陀螺仪 不带设置卡的功能都一样!除非你需要 ...

没有旋钮。没有开关,就一个灯,会变颜色那种。

网友:
把线插到5 6通道 打开关或者旋钮看看颜色有变化么?插上舵机看看舵机行程是否变化

网友B:
只找到一张首页,应该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一张首页,应该没啥用

我等会试试,这个菜单顺序,应该就是程序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一张首页,应该没啥用

感谢哥们,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2023-09-02):
唉我也在找

网友:
这是有副翼的陀螺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