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82断电熄火问题。

楼主(2020-03-29):
saito82
发动机
,启动容易,火头不断电的情况下高速低速都没问题,怠速很低很稳。
但是只要油门低于40%断电就熄火,油针各种调整都没用。
正时齿轮检查了没问题,气门间隙没问题,火头换了新的没区别。
缸压也没问题,进气排气气门也检查了没问题。
尝试低油门时火头给1.5A电流,仍然熄火,必须保持2~3A正常点火电流才行。
谁给分析下还有可能什么问题?

网友A:
低速富油?

网友B:
便宜卖我,我来搞定

网友C:
火头坏了吧

网友D:
换火头试试,网上有很多假OS火头,买YS的试试。

网友E:
应该有可能低速富油了

网友(2020-05-02):
楼主,QQ号方便告知一下不,有些问题需要请教您一下,关于模拟器USB加密狗的

网友F(2020-06-13):
很明显的火头老化,换正品火头

网友G:
火头老化 低速富油
更换火头 收紧副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