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成短板了怎么办?求建议。

楼主(2020-03-29):
手上有个老的地平线dx7,入了大疆的天空端和眼镜,现在发现遥控器距离和图传相比成为了明显短板。
现在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
1 把dx7改成加915高频头(没有先例 得自己折腾,有失败风险)
2 买个大疆控(因为已经是大疆图传了,但是大佬好像都说大疆控不可靠)
3买个新的,那就直接r9m或者黑羊,(已经有个大控了,想着还是弄个小的,出去玩顺便飞,比较方便),看上了x-lite pro加r9m lite pro,主要看中体积小,然后也是1w的高频头。
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建议第3条,原因1,不折腾。原因2,原来那个控太老不稳定,该换代了。

网友:
如果不打算再回模拟图传,就用大疆控,方便很多,性价比比黑羊高。大疆数字图传失控原因都是图传黑了,和控没关系。
如果需要兼顾其他飞机,那就只能换黑羊。自己做个清单算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大疆控开1200,开fcc。远超图传,

网友A:
我支持第三点,但你非要用这个老控的话可以考虑上个大力内置增程

网友:
地平线dx7,遥控不用换,直接用PPM方式连接大黑羊高频头飞就可以。

网友B:
有个中肯的建议,希望你参考。150元买个天7发射,再花85元买个sbus接收机,70元买个增程模块儿。3公里内随便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中肯的建议,希望你参考。150元买个天7发射,再花85元买个sbus接收机,70元买个增程模块儿。3公里内随 ...

3公里低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公里低空?

加个枫叶2.4G天线,低空,高空1000米随便浪,比所谓的瑞士凯高级控稳定好多了。因为我们一起玩儿的就是用瑞斯凯。实际比较了一下,还是天7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中肯的建议,希望你参考。150元买个天7发射,再花85元买个sbus接收机,70元买个增程模块儿。3公里内随 ...

感谢建议,你说的是增程模块是指枫叶的2.4g 增程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支持第三点,但你非要用这个老控的话可以考虑上个大力内置增程

非常感谢,看了你的建议,我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增程设备,非常有用,其实这个dx7稳定性还是可以的,只是距离不适应现在的潮流是,这样我加个大力增程模块再加一个枫叶天线,估计可能距离就够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你说的是增程模块是指枫叶的2.4g 增程天线吗?

某宝2.4g功放70元模块,再加枫叶2.4G遥控增程天线,在把飞机的失控救援模式搞好,想咋飞就咋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了你的建议,我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增程设备,非常有用,其实这个dx7稳定性还是可以的,只是 ...

不用客气。因为dx7的遥控没有接触过。推荐天七,主要是他的SBus接收机把外壳去掉后体积很小。便于安装。而且我用了几年都非常稳定,所以我推荐。

网友B:
大疆的眼镜大吗?不存在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72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眼镜大吗?不存在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7219

可以可以,这个包非常安逸。你说的2.4g 增程模块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可以,这个包非常安逸。你说的2.4g 增程模块有链接吗?

某宝搜2.4G功放模快,70元就是。

网友:
AT9splus支持黑羊带安装孔位

网友D:
还是别搞增程的好,t8fg轻松飞3-4km,二手八百不香么?建议入frsky,x9d或者x7,能换高频头还是好的。将来说不准想玩别的呢?
xlite加pro蛮贵呢,将来能不能拓展别的还不好说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别搞增程的好,t8fg轻松飞3-4km,二手八百不香么?建议入frsky,x9d或者x7,能换高频头还是好的。将来 ...

t8fg 40mw功率轻松3 到4百米吧!飞3 4公里可能要到荒郊野外一点干扰和遮挡没有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