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HOBBY】能飞多高?能飞多远?我现在告诉你!顶翔DT9遥控器测评!

楼主(2020-03-29):
   其实目前市面上的遥控器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传统模型遥控器,比如 JR FUTABA 等,针对传统模型优化,基本所有传统模型需要的参数都很完善;还有一类呢就是近几年比较火的OPEN TX系统为基础的遥控器,因为是开源系统,这类遥控器功能非常强大不但可以实现传统模型的基本设置,还可以加各种扩展实现更多功能,当然弊端也是操作相对难,刷机加各种外设也不是很简洁,对纯新手也不是很友好!
   今天给大家带了的是顶翔模型的新控DT9,说实话看了这款控的介绍后,还是眼前一亮的。这款控最大的亮点就是整合了一些特别的功能,在目前遥控器市场上还是有一定创新的,比如回传功能,在接收机上加装GPS后可以在遥控器里实时查看飞机的各种参数,高度,速度,经纬度等!每个起落还有回传记录,会记录上个起落飞机的最大参数,以方便记录查看!当然,接收机还自带飞控功能及一键返航失控返航等!还加入了蓝牙功能,可以实现无线教练,蓝牙头追等!
   其实这些功能在OPOEN TX系统加装一些外设后也都能实现,但是出厂就有这些功能在目前市场还是第一个!所以不管对市场反馈如何,厂家敢去尝试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也希望各大厂家都有这种精神!
   下面就给大家带来这款控的详细测评!   因为有视频,文字方面这里就不在详细说明了!

网友:
哈哈你还漏了一个,关键问题,多少钱?

网友:
这个外观仿造的也太离谱了,感觉大杂烩

网友A:
1个天地飞7加两个GPS飞控的价格买个这,当别人**?接收机价格堪比futaba 地平线

网友A:
广告气有点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天地飞7加两个GPS飞控的价格买个这,当别人**?接收机价格堪比futaba 地平线

这个就看个人了,不愿买可以选择别的吗!市场反馈就这样,不一定所有人都愿意买单! MC带GPS的也很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气有点浓呀,

我们只是测评而已,也没有收任何钱! 不管好不好分享出来也不是坏事!

网友:
dx 和mr 结合版

网友:
可以,取长补短,这就是创新!

网友B:
还得看遥控距离,就是再牛就能遥控几十米也白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看遥控距离,就是再牛就能遥控几十米也白扯,

我们测试的没遮挡最远飞了1.4公里没失控,应该还能远! 有遮挡600+

网友:
功能很强大,有兴趣.

网友(2020-04-30):
你好。请问这款遥控器有没有兼容接收机?

楼主:
目前只有自家接收机!

网友C:
原厂的接收好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接收好贵哦。

原厂6通接收机72,不贵啊,天地飞6通接收都要75。
要是带陀螺带回传的接收 那肯定要贵点。

网友:
顶翔Blitz-DT9遥控器1.0.6版本固件升级
更新内容

  • 修改了舵机减速的取值范围,从-20—20更改为0—20,去掉了无意义的负值区域,0为不减速即是舵机真实速度。
  • 修正了舵机减速某些通道可能会卡滞的BUG。
  • 原油门锁定默认打开,开关SH修改为默认关闭。
  • 修正了模型名称空白处出现乱码的BUG。

更新方法

加入dynam迪乐美航模QQ交流群423564398
到QQ群文件内自行下载

详细请参考下图及视频
视频1

注意
升级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启动遥感校准界面(英文界面),此时进行校准后系统默认为摇杆mode 1,如有需要请进入菜单更改。

网友:
拒绝失控与集成飞控接收机 | 介绍顶翔Detrum遥控器6C,8C,DT9

遥控器失控一直是在困扰模友的一个问题。其实遥控器失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控的射频技术,芯片稳定度以及接收技术决定的。市面上同一厂商即懂射频技术同时又懂飞行控制算法技术的少之又少.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认识下顶翔Detrum品牌遥控器射频与控制算法应用。

由顶翔智控研发的遥控器采用了FHSS&DSSS混合扩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抵抗干扰。同时采用功能强大的专用无线进口芯片,成本高但稳定性好,外扩PA和LNA,最大限度的提高了系统输出功能,同时降低系统噪声系数,从而提高信号覆盖范围。发射机采用线性优良的全波段增益天线,可大大提高发射效率,从而提升系统的稳定性,接收机采用分集天线,信号自动切换,有效的保证接收信号稳定

FHSS和DSSS 射频技术解疑(技术控):
FHSS跳频技术在同步、且同时的情况下,收发两端以约定的窄频载波来传送信号,对于一个非对应的接收器,FHSS所产生的跳动信号对它而言,也只算是脉冲噪声。FHSS跳频序列可依靠特定方式生成,保证生成序列唯一性,有效回避了其他信号的干扰。

DSSS可以抗同频干扰:
1、降干扰:通过扩展频谱将单频率点高功率干扰信号分解扩散,干扰功率谱密度大大下降,将强干扰转换成弱干扰。
2、滤噪:发射和接收使用同样的伪随机码,接收端会将非本机发射的信号视为干扰信号或噪声,降低其在单个频点上的信号强度,而对本机信号即使部分频谱收到严重干扰不能解调则利用相关性也可以恢复,即所谓在噪声中接收信号。
3、抗多径干扰:接收机收到的信号除了直接来自发射,还有通过地面,墙体的反射信号,多种信号叠加就会造成干扰,过去我们用天线接收电视信号的时候,在山区画面会出现重影,就是一种信号反射叠加。在遥控飞机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空中距离大于地面距离,空中反射小的缘故。DSSS直接扩技术不仅不受此干扰,反而可以利用反射过来信号增强接收。

顶翔Detrum品牌遥控器结合2.4G直接序列扩频技术(DSSS)与多点跳频技术(FHSS),这一遥控传输方式较之市面上采用单一技术的遥控器来说,从两个方面加强着接收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
FHSS是通过使用遥控器上面主芯片的ID码随机生成的3个频点,因此每款遥控器会生成不同的频点,使遥控器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而DSSS采用的带宽是1MHz,极大的增强了抗干扰能力。
因此,当你使用顶翔Detrum品牌遥控器时,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其他干扰。即便区域内存在许多玩家,也不用担心自己的遥控信号问题。减少了飞机的失控几率,降低了炸机的风险。
除此之外,顶翔Detrum品牌遥控器还具备多种优秀的特点。在保证基本信号的传输上,更能满足对遥控的各种需求。比如 无线教练功能、2.6ms超低延时、-dp 130失控保护、可设置的语音播报功能(DT9)、数据回传功能(DT9)自动返航等。同时如配置顶翔的磐石飞控接收机SR86A-GPS功能可更强大多样化。

带大家认识下顶翔正在主推的三款遥控器:

A-新手入门级 预算300元左右:Gavin-6C+SR86A磐石飞控增稳接收机, 顶翔淘宝官网搜索关键字''6C''

B- 一步到位 预算500左右:Gavin-8C+SR86A磐石飞控接收机+RXC6接收机 ,顶翔淘宝官网搜索关键字 ’520‘ 可直接进入购买界面.

C-顶配全功能覆盖 预算900左右:Blitz-DT9(带控电)+SR86A-GPS磐石飞控接收机, 顶翔淘宝官网搜索关键字‘ DT9’

顶翔Detrum遥控器出厂均可配飞控集成一体接收机(失控保护,一键返航 。增稳,自稳,3D锁定,陀螺仪关闭模式 随心可选)

网友D:
一股浓浓的山寨味道,  国货就不能做点精品出来吗?

网友(2020-06-05):
Detrum DT9 新外壳

网友:
顶翔Detrum DT9遥控器与带GPS飞控 接收机对频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股浓浓的山寨味道,  国货就不能做点精品出来吗?

很玩具。看中了它的数据回传功能,买回来一看,没有最重要的电压回传。还有一些奇怪的逻辑。

网友:
好久没发测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玩具。看中了它的数据回传功能,买回来一看,没有最重要的电压回传。还有一些奇怪的逻辑。

电压回传正在开发中,之后会升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