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代替加密狗玩模拟器的疑问

楼主(2020-03-29):
听说在BF地面站输入以下命令后,通过飞控板连接电脑,就可以玩
模拟器
,于是,手欠的我在BF命令行输入了以下命令。
set usb_hid_cdc=on 回车
save 回车
重新插拨USB线,重启Betaflight ,点击右上角连接,提示打开串口失败。
请教各位大佬,应该啥解决啊?

网友A:
下载一个手柄模拟软件 啥都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