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3寸涵道机的配置,要求4S电池能上大疆天空端能上osmo像机,谢谢!

楼主(2020-03-29):
看了大黄峰的,大通的,还有猎户的

手上有F4 25A的一体飞控,大疆天空端也有,电机有四只格普的1507 2800KV,这配置带着osmo感觉力量不够!

请使用过的兄弟们能帮忙推荐一下:
机架和电机还有飞控怎么选??主要就是拍视频用,谢谢大家!

网友A:
Cinewhoop本来就不是追求动力的。。主要还是能稳稳拍视频。。2800KV可以上6S。。我最近装了台涵道机用3000kv的1507,上的6S。。
机架感觉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newhoop本来就不是追求动力的。。主要还是能稳稳拍视频。。2800KV可以上6S。。我最近装了台涵道机用3000k ...

谢谢,就是想稳稳的拍视频
手上电池都是4S的,6S的主要是续航好还是动力好,还是均有提高?明显不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想稳稳的拍视频
手上电池都是4S的,6S的主要是续航好还是动力好,还是均有提高?明显不明显

一般来说高压低KV会提高效率,动力也更好。。但动力好了,飞的一暴力就耗电快了。。最近一直飞6S,4S没怎么试过倒是。。
4S用来拍视频应该也都足够,1500mah的容量也不小,应该能飞好一会。。只是悬停油门比较高,估计得适应适应,或者调整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高压低KV会提高效率,动力也更好。。但动力好了,飞的一暴力就耗电快了。。最近一直飞6S,4S没怎 ...

那我配个6S的,电机选择2800KV的,平时用4S电池飞飞,不上像机练习,装上像机后就用6S的动力飞,毕竟一个运动像机也有近200克,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配个6S的,电机选择2800KV的,平时用4S电池飞飞,不上像机练习,装上像机后就用6S的动力飞,毕竟一个 ...

相机上不上手感差很多的。。一般都要重调PID。。单纯用涵道练习也没啥问题。。
刚刚试了试6s 850只能飞4分多,但动力是好,带go7能25、26%油门悬停。。一会充个电试试6s 1100和4s 1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上不上手感差很多的。。一般都要重调PID。。单纯用涵道练习也没啥问题。。
刚刚试了试6s 850只能飞4 ...

大体上明白了,非常感谢!
调PID主要作用是?现在飞5寸机都是用的默认的PID,大哥方便的话,能加个微信交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体上明白了,非常感谢!
调PID主要作用是?现在飞5寸机都是用的默认的PID,大哥方便的话,能加个微信 ...

简单说来四轴改变姿态就要靠飞控控制电机出力,出多少力,怎么出力,就是靠PID值调整。
同样动力电机,重量轻的话,出一点力就到想到的姿态了,重量重的话就得电机多出力。
默认PID一般都是根据主流5寸调的,一般问题不大。PID调整的好,飞的更加跟手,也能解决震动、洗桨之类的问题。
我试了下4S 1500,大概能飞6点40多秒,42、43%油门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来四轴改变姿态就要靠飞控控制电机出力,出多少力,怎么出力,就是靠PID值调整。
同样动力电机, ...

谢谢这么详细的回复指点!您测的时间是带GOPRO飞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详细的回复指点!您测的时间是带GOPRO飞的么?

都是带gopro测的

网友:
三寸函道我个人觉得以目前三寸主流的电机带这种飞机都是力不从心的,不用想暴力飞了,也就是老头乐的缓缓飞吧。主打稳定的操控和画面输出的稳定。所以你的配置也无所谓不够。可以上大疆,你高兴还可以挂狗,只要你对电机烫手不敏感。反正不挂也都很烫。至于机架,我只想说我有点脸盲

网友B:
函道机,通常机架160-180克,4s 1550电池175克,加天空端电机大约100克,基本上450克,再加狗150克,下来600克,真的好飞吗?为什么不直接用3寸机带个桨保护呢,这样节省100克,就相对灵活很多,也能多飞一会儿。

这两年函道机火的原因就紧紧是为了安全吗?

网友C:
新手请台州网友组装涵道穿越机,闲鱼名你吗是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道机,通常机架160-180克,4s 1550电池175克,加天空端电机大约100克,基本上450克,再加狗150克,下来60 ...

看着会比较安全,接受度搞一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上不上手感差很多的。。一般都要重调PID。。单纯用涵道练习也没啥问题。。
刚刚试了试6s 850只能飞4 ...

大佬,麻烦看下我刚配的一个涵道机的问题,谢谢!!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2238463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inewhoop本来就不是追求动力的。。主要还是能稳稳拍视频。。2800KV可以上6S。。我最近装了台涵道机用3000k ...

大佬能加个微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加个微信吗?

有啥问题就在论坛里聊好了。。我刷论坛还挺频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道机,通常机架160-180克,4s 1550电池175克,加天空端电机大约100克,基本上450克,再加狗150克,下来60 ...

我纠结函道和普通三寸好长时间了。主要就是考虑安全问题。是有点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请台州网友组装涵道穿越机,闲鱼名你吗是我啊

飞控用f7还是f4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问题就在论坛里聊好了。。我刷论坛还挺频繁的

好的,我新人号咋发不了贴啊